直流焊机的电压电流控制

楼主(2014-08-05):
哪位大神了解以下问题,请告知一下:

工厂用的自动送丝的直流焊机,一般送丝机上有两个旋钮(估计是数字电位器),控制焊接的电压和电流。
现在想通过电子的方式,比如说通过plc来控制,一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收了一推大电容派不上用场,坐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了一推大电容派不上用场,坐等教程

帅锅,你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B:
唐山松下焊机某些型号有数字接口的,楼主可到其网站查一下

网友C:
二氧化碳气保焊?直流焊机内部有大功率的晶闸管或IGBT和相应的控制线路的,自己做控制线路代替很麻烦吧,需要对焊接技术有一定了解,知道要达到什么样的焊接效果,根据需要调整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帅锅,你这是几个意思?

一个52000uF30V的电容,加一个30V5A的电源供应器,可以噼噼啪啪的点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唐山松下焊机某些型号有数字接口的,楼主可到其网站查一下

松下数字接口的比较贵,有些客户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氧化碳气保焊?直流焊机内部有大功率的晶闸管或IGBT和相应的控制线路的,自己做控制线路代替很麻烦吧,需 ...

不是直接控制焊机焊接电流,而是焊机上面有一个旋钮,旋动一下就可以改变电流大小。
具体过程应该是这个旋钮只是告诉焊机,我要改变电流大小,具体里面怎么改变,还是焊机的控制板做的事情。

这个旋钮估计就是一个类似滑动变阻器的东西,或者叫电位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52000uF30V的电容,加一个30V5A的电源供应器,可以噼噼啪啪的点焊一下

不是直接控制焊机焊接电流,而是焊机上面有一个旋钮,旋动一下就可以改变电流大小。
具体过程应该是这个旋钮只是告诉焊机,我要改变电流大小,具体里面怎么改变,还是焊机的控制板做的事情。

这个旋钮估计就是一个类似滑动变阻器的东西,或者叫电位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控制焊机焊接电流,而是焊机上面有一个旋钮,旋动一下就可以改变电流大小。
具体过程应该是这个 ...

就是个电位器,买个换上就行啦,改动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电位器,买个换上就行啦,改动意义不大

现在想通过电子的方式,替换这个变位器,就可以实现自动调整了,兄弟有没有什么方案?

网友D:
数字电位器?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电位器?可以试试。

帅锅,有没有可以直接用在plc上的数字电位器?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有两个二极管,电流电压给定用的一根线,焊机内部有波形发生器控制,正半波电流,负半波电压。或者反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帅锅,有没有可以直接用在plc上的数字电位器?

有个笨方法,PLC4个输出继电器控制4个电阻,1* 2* 4* 8*,有16种阻值实现,

网友E:
首先你要确认一下,那两个旋钮到底是什么的。
是电位器,还是那种脉冲编码的。

如果是电位器,感觉还有点难度。因为很难模拟一个电阻。
如果脉冲编码器,感觉上似乎是会好做一点。

实际上,楼主可以说一下,用的是什么焊机,我以前也做过焊机,当时为别人定制的焊机是可以有网口或者串口的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帅锅,有没有可以直接用在plc上的数字电位器?

至于使用数字电位器,要看你原来用的电位器是什么样的。

网友:
直接用数字电位器。用PLC的脉冲控制电位器   脉冲可以控制电位器的大小。我前几天做了实验  或者是用PLC的两个触点  一个大 一个小

网友F:
建议楼主去买原厂的相关配件,不要自己改动。 工业用干扰多,焊机内部线引出到外部很容易带来干扰,导致弧压不稳或者电流不稳影响焊接,严重会损毁电路板,烧坏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去买原厂的相关配件,不要自己改动。 工业用干扰多,焊机内部线引出到外部很容易带来干扰,导致弧 ...

怕就怕楼主的机器本身不支持外接,估计没有量,厂家是不会改的。

网友:
这个不容易搞,我们控制马达的一般是用PLC模拟输出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确认一下,那两个旋钮到底是什么的。
是电位器,还是那种脉冲编码的。

应该就是电位器。
客户一般用松下、米勒的多,其他的就是乱起八糟的杂牌的。
松下的有串口,但是上次打电话到松下,人家居然不告诉协议。
另外有些客户用的是松下低端的,没有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电位器。
客户一般用松下、米勒的多,其他的就是乱起八糟的杂牌的。
松下的有串口,但是上次打电 ...

做一个类似过程校验仪上面的那种,能直接给一个电阻值的东西吧。然后这个,可以和plc通信了。
^_^

其实最好的,还是看看,能将原来的电阻换成数字电位器。

网友(2014-11-04):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电位器。
客户一般用松下、米勒的多,其他的就是乱起八糟的杂牌的。
松下的有串口,但是上次打电 ...

松下一般不开放协议的。

网友:
试试线性光耦看  输出跟随输入变化,线性度要求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