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232 的问题

楼主(2014-08-05):
首先我说下我做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主要是一个主机和多个从机进行232通讯,目前已经调的差不多了,先把框架说一下,大致就是主机发指令 ,从机返回数据,但是主机是用查询去接收从机返回的数据!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很纳闷。
就是有几个数据不稳定,我大约要读16个unsigned int数据,但是现在有一个数据很容易跳动,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查询导致的原因。有一点我要申明下,我没有做任何数据效验,很多朋友都要我加一个效验位,然后判断效验位对不对,就把数据保存起来,但是我现在没有发现数据会乱跳,除了有一个数据会跳之外。如果谁真心想帮我解决的话,我会付报酬给你。我知道别人无偿帮你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在网上也很乐意帮人,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私心。
程序我就不公布了,因为涉及到公司的机密,只是现在有一点问题想请教一下!

框架我会贴一个excel

楼主:
这是我的框架,

楼主:
我吧现在出现的问题写到一个excel里面,会有图片详细说明.
这个主机挂了5个从机模块,主机液晶是lcd菜单,我用按键来显示每一组电池的信息数据!

网友A:
232能一主多从?

数据跳你确定是收发过程中变化,还是从机本省数据在变化?

网友:
本来还想帮着分析下,看楼上这一说突然醒悟,丫的232哪来的一主多从,你当总线玩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能一主多从?

数据跳你确定是收发过程中变化,还是从机本省数据在变化?

  只是你们没做过而已,我就是实现了,其实atmega48里面不是有一个多处理通讯吗?
里面就说的是这种通讯方式。 我主机只需要发一个地址,每一个从机就都会在中断里判断,然后决定是否继续 `!

网友B:
多处理器是发送字节多一位地址位,跟232这种通讯方式无关。一般你这种一主多从用485的方式会比较好,232适合一对一,而且距离较为短。232如果强行多从的方式,建议先发送固定的数据,确定数据传输没有问题,让后在搞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处理器是发送字节多一位地址位,跟232这种通讯方式无关。一般你这种一主多从用485的方式会比较好,232适 ...

  数据传输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是会出现数据错位,就是说我从机返回的数据,主机接收的时候不是按照一个顺序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2能一主多从?

数据跳你确定是收发过程中变化,还是从机本省数据在变化?

不知道 直接TTL 能否实现多机通讯?距离比较短/

网友C:
232一主多从,楼主的主机接收端怎接至多个从机的发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一主多从,楼主的主机接收端怎接至多个从机的发送输出?

   串一个二极管啊,我已经实现了,只是现在问题是主机接收数据会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一主多从,楼主的主机接收端怎接至多个从机的发送输出?

高电平,从机之间是不会影响的,但是低电平就会影响!但是我知道是哪个从机与主机通讯啊,因为是主机建立起来的通讯啊!

网友:
建议这样做:规定个简单的协议,和家用一拖多空调一样。

主机发:
AA (头)+FF(主机地址)+01(A地址)+数据1+数据2.。。。。+前面所有数据的校验和
A机看到第三字节是01,后延时20ms回复:
AA (头)+01(主机地址)+FF(A地址)+数据1+数据2.。。。。+前面所有数据的校验和
主机再发给B空调:
AA (头)+FF(主机地址)+02(A地址)+数据1+数据2.。。。。+前面所有数据的校验和
B空调收到后,看到第三字节是02时,延时回复。
AA (头)+01(主机地址)+FF(A地址)+数据1+数据2.。。。。+前面所有数据的校验和

如此实现一发一回,主机轮流发四次,从机发现是  FF 0x 时才根据地址回。
收完一机数据后,校验和不对不回,数据按无效处理。

发送时间要有间隔。

网友:
485片子又不贵,需要这样搞吗?

网友:
有些人钻上了牛角尖怎么说都是说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