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S1117应用电路的滤波电容可以用10uf贴片陶瓷电容吗?

楼主(2014-08-05):
如图,这个电路图里面的10uf能换成贴片陶瓷电容吗?

还有。这个器件的第四个引脚是散热用的吧?应该接GND 还是 VCC呢?为什么我在DS中看的是散热片接Vout啊?!好奇葩。不知道是不是随便接都行啊?

网友:
一般中间一个脚散热,因为后面接触面大。

网友A:
接vout
这个为什么好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vout
这个为什么好奇葩?

按理说 这个散热盘接Vout GND 都可以吧。。为什么要强调是Vout了?

网友A:
因为芯片内部已经接了v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芯片内部已经接了vout了

我擦!不是吧。。我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芯片内部已经接了vout了

还真是!不过谢谢啦!那 10uf 能用贴片陶瓷电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不过谢谢啦!那 10uf 能用贴片陶瓷电容吗?

可以,但电解的滤波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不过谢谢啦!那 10uf 能用贴片陶瓷电容吗?

可以的。。

网友B:
大端散热 不一定接地的 LZ先入为主了
LZ 你该不会这会庆幸 幸亏发了个贴  不然悲剧了(板子做错了) 哈哈   (开个玩笑)

10uF 贴片的瓷片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端散热 不一定接地的 LZ先入为主了
LZ 你该不会这会庆幸 幸亏发了个贴  不然悲剧了(板子做错了) 哈哈 { ...

哈哈,多谢啦

网友C:
1117标配的是钽电容。
如果接陶瓷电容,ESR太低可能震荡。
要是很想接陶瓷电容,就串个1欧电阻吧,这样就安全了。真的哦!
能直接用陶瓷电容的LDO,都会在Datasheet里面明确标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17标配的是钽电容。
如果接陶瓷电容,ESR太低可能震荡。
要是很想接陶瓷电容,就串个1欧电阻吧, ...

恩恩。谢谢dada

网友:
12楼是正解

网友:
1117一般不能接陶瓷电容,ESR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标配的是钽电容。
如果接陶瓷电容,ESR太低可能震荡。
要是很想接陶瓷电容,就串个1欧电阻吧, ...

研究的很仔细啊!

网友D:
本来想强烈推荐瓷片电容的,用了很多未见振荡,一般如果对电容的ESR有要求数据手册都会写的
不过看了楼上的帖子,发现这里专家真多,只能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本来想强烈推荐瓷片电容的,用了很多未见振荡,一般如果对电容的ESR有要求数据手册都会写的
不过看了楼上的 ...

做个瞬态测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个瞬态测试试试。

不太会做,请指教

网友F:
所谓的震荡很少会是输出端真的产生一个稳定的正弦波,而是输入发生阶跃变化时输出会有振铃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谓的震荡很少会是输出端真的产生一个稳定的正弦波,而是输入发生阶跃变化时输出会有振铃出现 ...

哦,是这个意思啊
我以前也有过这个有关的帖子,一直不是太清楚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0816-1-1.html

网友G(2014-09-16):
引用 网友C:
1117标配的是钽电容。
如果接陶瓷电容,ESR太低可能震荡。
要是很想接陶瓷电容,就串个1欧电阻吧, ...

我也想换成陶瓷电容. 我查了下spx1117, 发现下面1段话, 这个应该属于明确说了可以用陶瓷电容了吧. 这样是不是就不用串1欧电阻了?

用个10uF 的陶瓷电容应该可以吧.

网友:
楼上研究的可真是细 啊

网友:
23楼研究细致!

网友:
没有详细研究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很常用,第四脚必须接输出电压二脚,因为内部连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换成陶瓷电容. 我查了下spx1117, 发现下面1段话, 这个应该属于明确说了可以用陶瓷电容了吧. 这样是 ...

没错,这个是标明了可以用陶瓷电容的。放心用。

网友H:
看了下AMS1117的说明书,明确说钽电容,但没有说不能用别的...
我一直都用钽电容.没有考虑过用其它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看了下AMS1117的说明书,明确说钽电容,但没有说不能用别的...
我一直都用钽电容.没有考虑过用其它的...

钽电容比陶瓷电容体积大, 还贵. 能用陶瓷还是陶瓷比较好, 陶瓷还不用分极性, 另外焊接也好焊些

网友:
试看看咯,再看看波形

网友:
陶瓷电容体积小,价格低,没有极性,一般能用就尽量用

网友:
不接都可以!  这几个电容作用就是滤波!  板子需要电压纹波波动小的话,最好不要换!

网友:
顺便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换成陶瓷电容. 我查了下spx1117, 发现下面1段话, 这个应该属于明确说了可以用陶瓷电容了吧. 这样是 ...

前半段看是可以用,但是你要看完后面的说明啊。没特定要求的话,不加电容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标配的是钽电容。
如果接陶瓷电容,ESR太低可能震荡。
要是很想接陶瓷电容,就串个1欧电阻吧, ...

话说 我有个很奇怪的板子,滤波用的33uf的钽电容也震荡,一两百毫伏峰峰,芯片是正品没问题的。

网友:
怪不得至少的板出问题,原来电容

网友:
第4脚(散热脚)本来就是vout,接到gnd就短路了啊,2脚和4脚内部是相连的。另外最好用电解电容滤波,47uf效果最佳

网友:
当然不可以乱接,否则烧毁!

网友:
坐产品就安装Datasheet来,完完的就随便。养成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G:
钽电容比陶瓷电容体积大, 还贵. 能用陶瓷还是陶瓷比较好, 陶瓷还不用分极性, 另外焊接也好焊些 ...

A型的就很小了...还有更小的P型..

网友:
一般的贴片电容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I(2018-01-18):
引用 网友C:
1117标配的是钽电容。
如果接陶瓷电容,ESR太低可能震荡。
要是很想接陶瓷电容,就串个1欧电阻吧, ...

挖坟哦需要串联1欧那么大的电阻吗?
虽然我翻了一下电解电容的pdf,红宝石YXF系列高频低阻的,47uF/16V的在-10度时的内阻也达到了3.6欧,但是这么高的阻值,能有效的降低纹波吗
MLCC串联个更小的电阻怎么样,比如0.2欧左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挖坟哦需要串联1欧那么大的电阻吗?
虽然我翻了一下电解电容的pdf,红宝石YXF系列高频低阻的,47u ...

我不知道最小允许的电阻是多少。正常来说厂家会有手册告诉你的,按厂家规定值就行。
我现在用SPX的1117,无需串任何电阻。
也有产品用HT7333,按照厂家说明,应该给陶瓷电容串1欧的电阻。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最小允许的电阻是多少。正常来说厂家会有手册告诉你的,按厂家规定值就行。
我现在用SPX的1117, ...

HT7133,7150 7550之类的输出接陶瓷电容会导致开机瞬间过冲很大,上了大当,出去一批板子,时间长烧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J:
HT7133,7150 7550之类的输出接陶瓷电容会导致开机瞬间过冲很大,上了大当,出去一批板子,时间长烧单片机 ...

我是用的1个106加几个104,按要求给106串了1欧电阻,看起来没问题啊。
难道你忘了给那个最大容量的陶瓷电容串电阻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的1个106加几个104,按要求给106串了1欧电阻,看起来没问题啊。
难道你忘了给那个最大容量的陶瓷电 ...

正常使用的时候,肯定后面会挂十几个104电容的,这些电容不串联电阻,不影响稳定性吗?
当然,可能HT7333之类存在一个电容量和ESR的对应关系,容量太小就不用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常使用的时候,肯定后面会挂十几个104电容的,这些电容不串联电阻,不影响稳定性吗?
当然,可能HT7333 ...

因为一个106相当于100个104的容量啊~
小容量的陶瓷电容并不影响稳定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的1个106加几个104,按要求给106串了1欧电阻,看起来没问题啊。
难道你忘了给那个最大容量的陶瓷电 ...

从来不加106这么大的,加1u的哈冲到很大,单片机直接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从来不加106这么大的,加1u的哈冲到很大,单片机直接挂了

也就是你没按厂家要求做啊!
HT7333规定的输出电容是10uF钽电容加104小电容,如果不想用那个钽电容,就得用10uF陶瓷串1欧电阻来模仿钽电容的内阻。

网友(2019-09-22):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你没按厂家要求做啊!
HT7333规定的输出电容是10uF钽电容加104小电容,如果不想用那个钽电容,就得 ...

请教一下,串在MLCC上的电阻功率需要如何选择,如输出5V,串1欧电阻+10uF的MLCC,这个小电阻的功率如何取好,请帮建议,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 这个散热盘接Vout GND 都可以吧。。为什么要强调是Vout了?

不可以,1117内部就是接的输出脚,而mp1854就是空的仅仅散热而已接哪里都可以

网友:
以前的1117不行,现在出的基本都随便了。

网友:
不知道还有这要求,我随随便便接了10来个0805的x5r,10uf电容,会有没有问题,用了2年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