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给与指点一下PID算法跟减速比有什么关系嘛

楼主(2014-08-05):
我的电机减速比是80;1的  现在只要车子晃动几下以后  会往负方向输出PWM值  最高占空比可达50  一直弄不明白 希望有高人给予指点

网友A:
感觉你连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而且表述也不清楚,无法帮到你。

PID和电机减速比没有直接的联系。占空比是由芯片设置的,PID是算法,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调节占空比,它们跟减速比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先请准确描述出自己困惑的问题。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823-1-1.html
建议看看此贴
19楼,类似~
希望对你有你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连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而且表述也不清楚,无法帮到你。

PID和电机减速比没有直接的联系。占空比 ...

我的车子现在只要晃几下然在后放平 后退的PWM会有输出   能持续有半秒

网友:
你是不是想说你的控制输出有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