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300mA的直流马达驱动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4-08-05):
现在要用到12v,300mA的直流马达,L298N发热比较大,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
推荐L6201,这个感觉内阻比L298小,发热量小些

网友:
L293 不知你试过没有  长时间通电?

网友:
用mos搭桥

网友:
IR2110应该可以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mos就够了

网友:
MX830最大电流6A
够楼主用了

网友:
9110简单好用

网友:
德产SMD夹马上用的是ST-L293,电机标称12V0.5A,可见L293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