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无线产品 辐射杂散超标

楼主(2014-08-05):
一款路由器,无线工作在2.4g 频段2.412~2.483Ghz,但杂散一直在2.5Ghz 超标1~2dB,调低功率也没办法解决,求坛内大侠有啥好建议吗

网友:
关注一下,
是不是π形滤波电路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A:
严格按照标准的话,市面上应该没有哪款能过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按照标准的话,市面上应该没有哪款能过关的。

此话咋讲

网友B:
找找2.5G信号产生的源头吧,其他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路由器很便宜,你可以上淘宝拍几种常见型号去测一下看看

网友:
用铜皮贴, 哪里破洞哪里贴。
100%灵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2.5G信号产生的源头吧,其他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

我的主晶振是25M,会不会是它的倍频,其他我想不到了,

网友(2014-12-29):
引用 楼主:
我的主晶振是25M,会不会是它的倍频,其他我想不到了,

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引起的,如果是2.5G,只能是某个频率的谐波引起的,但是一般都会有滤波器,矛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