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步进电机反转抖动求指教

楼主(2014-08-06):
发现我的步进电机正转很流畅,反转却很抖,很郁闷?

网友:
接线是否正常?(降低频率再测试一下).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A(2016-04-03):
楼主在?我最近用单片机控制了86步进电机,用的是驱动器,驱动器接法是共阴。然后一开始是单片机给脉冲,电机抖动厉害而且失步严重,我就用了74LS573锁存器,接成直通修正了波形,然后正转不再失步,运行很稳定,但是反转的时候却抖动严重,实在想不出问题所在。
看前辈是2014年发的帖子,不知反转抖动的问题解决了没,可否指点小可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
反转的频率多少?是否与正转不同,会不会地坪共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我最近用单片机控制了86步进电机,用的是驱动器,驱动器接法是共阴。然后一开始是单片机给脉冲, ...

降低频率试试看

网友B:
步进电机有正反的说法吗?因为不懂所以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有正反的说法吗?因为不懂所以问问

上面所说的正反
是指步进电机的正转和反转
步进电机当然是可以正传或反转的啦

网友:
检查一下反转信号是不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