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使用OpenSDA平台作为J-Link调试Kinetis

楼主(2014-08-06):
转一篇看到的博客:使用OpenSDA平台作为J-Link调试Kinetis
原博客地址: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33256

    想到过使用飞思卡尔的Freedom平台当做昂贵的J-Link调试器吗,好吧,这次给你机会了,呵呵。昨天在去SEGGER官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个 suprise,Segger刚刚为OpenSDA平台release了一个可以兼容Jlink功能的firmware。说白了,就是借用OpenSDA 当做J-Link用,当然有部分功能是有所限制的,不过瑕不掩瑜,Jlink的高速、稳定及一些特有的功能一直让接触过它的开发者印象深刻,所以能用 low-cost的OpenSDA实现高性能的Jlink实在是让人兴奋,包括在下,哈哈,所以还等什么,赶紧露胳膊抹袖子整整吧,呵呵~
    其实这次SEGGER提供的firmware就是OpenSDA的一个Application(我已经上传到本博客最后的附件中了),类似MSD-APP 和DBUG-APP等其他的OpenSDA应用,所以它的使用方法类似,具体可以参考我之前的一篇博客《尝鲜OpenSDA方式调试仿真Freedom平 台》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31795.html
    (1)将firmware更新到OpenSDA的平台之后,再回到normal mode,这样就可以把OpenSDA当J-Link用了。将硬件连接好之后,打开J-Link Commander,弹出的窗口如下图所示,看吧,有点如假包换的J-Link味道了吧,呵呵,而且还有正版的S/N序列号哦。

    (2)当然在IAR环境下使用它还需要简单的设置几步,如下图所示,建议不使用flash loader而是使用jlink自带的调试下载引擎,更稳定且速度杠杠的,呵呵:

    (3)一切都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按照J-Link的调试方法调试Kinetis了,呵呵。当然有个最大的好处是,借用J-Link的特性,使用OpenSDA也可以支持Live watch了,可以实时更新观察变量,这点灰常灰常给力,如下图:

Limitations:
    当然我们也会猜到SEGGER不会那么蠢到自断财路(OpenSDA平台可是非常low-cost的),不然谁还会用那么昂贵的正版J-Link啊,呵呵。所以使用SEGGER提供的这个firmware有以下几点限制:
1)只能用在飞思卡尔平台基于ARM的产品上;
2)只可以调试飞思卡尔的评估板,所以貌似如果用在自己画的板子上可能有问题;
3)还有一个比较遗憾的,那就是不支持使用J-Flash软件(我一直觉着J-Flash很好用);
4)SEGGER不提供技术支持(这个我觉着无所谓)。
    总体来说,还是利好的消息的,我还是灰常灰常看好OpenSDA的应用前景的,连SEGGER都低头兼容了,看来飞思卡尔以后调试器短板有望得到弥补,加油吧,呵呵。
    不聊了,附件为更新的固件,未完待续~

楼主:
哎~~~~~ 搞不清图片怎么贴的,要看图片的去看原帖吧
从word粘贴不好使
纠结的玩意

网友A: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帖子了。
在FSL_FAE_Jicheng版主的帖子里已经贴出来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8525-1-1.html
楼主多此一举啊。

网友:
图片的添加很简单啊,你要先把图片存下来,然后上传图片,插入图片,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帖子了。
在FSL_FAE_Jicheng版主的帖子里已经贴出来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 ...

原来已经有了啊,确实多此一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已经有了啊,确实多此一举了

而且你还没图片,灌水嫌疑很大啊,小心飞币负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还没图片,灌水嫌疑很大啊,小心飞币负数哦

小心起见还是贴起吧,不过弄不到合适的位置,凑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心起见还是贴起吧,不过弄不到合适的位置,凑合吧

其实你可以看看,jicheng版主没有的帖子,你可以搬过来还差不多,那样没人说你哈。
我看过他的帖子,写的很好,很值得学习。
不过也不错,你提供了个源地址。

网友B:
楼主最近分享资料很积极呢
看来是洗白莫元的好机会
我就打算多赚点飞币到时候换成莫元买VPN查资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分享资料很积极呢
看来是洗白莫元的好机会
我就打算多赚点飞币到时候换成莫元买VPN查资料 ...

我可不指望洗白了,现在是多整点资料赚飞币,顺道看看一些新鲜的kinetis的动态
看着库的不给力,还在犹豫,慢慢来吧

网友(2014-09-05):
freescale那个仿真枪除了仿真ARM外 还能仿真自己家的其他MCU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可不指望洗白了,现在是多整点资料赚飞币,顺道看看一些新鲜的kinetis的动态
看着库的不给力,还在犹豫 ...

俺当初也有好多好多莫元的,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当初也有好多好多莫元的,
哎。。。

你也被罚了?

网友D:
唉,我也想转帖赚飞币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我也想转帖赚飞币诶。。

多找资料,多发精华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找资料,多发精华帖

没有一篇是精华,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一篇是精华,伤不起。。。。

换个板子,写写自己的调试心得,把调试过程细化,然后分享出来,尤其是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甚至可以把没解决的问题拿来讨论咨询
让后来者能快速入门,规避你遇到的麻烦,你也可以通过高手们的回答解决遇到的问题,这些过程本身就产生了大量的回帖,就有大把飞币
问题挖的越深也就越容易被加精华

网友E:
在mdk下已经把opensda改造成jlink了,接下来怎么熟悉这个ke02啊,需要搞个用户手册来 看看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mdk下已经把opensda改造成jlink了,接下来怎么熟悉这个ke02啊,需要搞个用户手册来 看看么 ...

看用户手册是迟早的事情,呵呵,不过起先可以先跑跑库里的例程,库例程基本够用了,做项目的时候可能需要看手册!因为一些部件应用可能跟例程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用户手册是迟早的事情,呵呵,不过起先可以先跑跑库里的例程,库例程基本够用了,做项目的时候可能需要 ...

话说我直接按照segger官网改造opensda成jlink的方法,非常顺利的变成jlink啊,开局顺利,立马信心倍增啊哈哈哈,拿下kinetis应该不在话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我直接按照segger官网改造opensda成jlink的方法,非常顺利的变成jlink啊,开局顺利,立马信心倍增啊 ...

KE的是比较简单的,K系列的那个寄存器才多呢!

网友G:
不见得刷jlink固件这个openSDA就会变得高速哦,不懂楼主有研究过jlink的设计没有,这个硬件设计还是有些关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见得刷jlink固件这个openSDA就会变得高速哦,不懂楼主有研究过jlink的设计没有,这个硬件设计还是有些关 ...

主要是jlink比较熟悉,opensda没用过,人最怕就是全都是陌生时的茫然感

网友:
限制太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jlink比较熟悉,opensda没用过,人最怕就是全都是陌生时的茫然感

无论是jlink,stlink,ulink,jtag,opensda都与被调试芯片的核里的那块debug单元进行通讯,只不过openosda对接的是cmsis-dap这个协议,是arm开放的,且mbed有开源firmware,后面应该会有很多人拿来diy的,相信应用面不会低于jlink的,只不过中国玩开源的人还是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论是jlink,stlink,ulink,jtag,opensda都与被调试芯片的核里的那块debug单元进行通讯,只不过openosda对 ...

还有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盗版jlink实在是太猖獗了,就像盗版windows一样,一不小心就一统天下了

网友:
最好不要折腾工具了,买个盗版。 花点小钱,省多少心,省多少时间,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