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国外心率带,请教一段锯齿走线的作用

楼主(2014-08-06):
见图片:图上方正中间有一段类似锯齿的走线,它是原始心率信号走线,位于心率放大电路输入端。这样走线的目的是什么、基于什么原理?求扫盲,在线等大师回答

网友:
看样子像是静电释放,防止击穿后面的原件吧

网友:
信号变化剧烈时衰减?为啥还开窗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A:
静电释放的,楼主的拆解图放几张上来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B:
对于高到一定频率的信号,应该相当于LC滤波,对于心率信号不知有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高到一定频率的信号,应该相当于LC滤波,对于心率信号不知有毛用。

放大器前端有一个RC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释放的,楼主的拆解图放几张上来给大家看看啊

两层板,MOS管做电源控制,三极管搭的三级放大电路,TI CC2541主控加蓝牙

网友:
高压静电的释放通道,所以不能有阻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释放的,楼主的拆解图放几张上来给大家看看啊

上图,两层板来的,板上有点胶

网友:
估计是当感应线圈,类似收音机的接收线圈

网友C:
模电、高频?

涨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电、高频?

涨姿势,,,

模拟,小信号电路

网友:
这都是手工焊接的板子啊?

网友:
长见识了,,,,,,,

这样做,,,,,,,,,

为了省下一个TVS???

网友:
我估计应该是形成自滤波衰减吧   心率的QPRS波有很多毛刺需要滤掉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
我猜是表示板子上面需要用锯子锯开,开窗更明显

网友:
有毛用……
应该只是硬件工程师的经验和爱好而已

网友:
我猜是工程师画板时被烟呛咳嗽了7次

网友:
蓝牙心率带?

网友:
电感?电感?电感?电感?

网友:
应该是为了省TVS加的尖峰放电通道吧,另外这做工典型的山上作风,这国外货多半也是出口转内销的吧

网友:
简易的进水检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图,两层板来的,板上有点胶

怎么pcb是国内做的,还是你们已经抄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pcb是国内做的,还是你们已经抄下来的

PCB在国内生产没有什么稀奇的。生产PCB属于高污染,很多国家都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