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路板板厚的问题

楼主(2014-08-06):
做双面板板厚1.6mm,那是说基材是1.6mm那还是基材加上顶层底层的覆铜1.6mm那?如果顶层底层都有70um的覆铜的话覆铜厚度是0.14mm,是基材厚度+0.14mm=1.6mm那?还是基材厚度就是1.6mm,我感觉应该是基材就是1.6mm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话说为啥要纠结那0.14mm呢?只要你有走线,那表面肯定不是平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话说为啥要纠结那0.14mm呢?只要你有走线,那表面肯定不是平的呀。 ...

0.14对于一般的电路板用螺丝固定的没有问题,但是我这个板子是要卡到一个机加件的上的槽里的,要是差0.14mm电路板就是活动的了,

网友:
1.6应该是指基材厚度

网友:
1.6是基材厚度,因为铺铜和走线的厚度是可以变得,像30,50,70甚至一百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4对于一般的电路板用螺丝固定的没有问题,但是我这个板子是要卡到一个机加件的上的槽里的,要是差0.14 ...

这个不同基板的厚度误差还是挺大的,你这种安装方式不可靠啊,而且外层的绿漆容易被磨掉,小心短路哦

网友B:
身边没有板??随便拿一块卡尺一卡不就知道了。
我见到的所有板全都不到1.6,你可以不用纠结了。

不知道你那里是怎么进行设计的,非得是静配合?不能用带坡度的槽?不能换其他方式固定?板边不能焊弹片??
既然想到这问题了,而且还有这么多解决方法一点预防措施也不用就是做事态度问题了。

网友C:
如果设计时连0.14的误差都不能容忍,那你就完蛋了,市面上的板子厚度本身都会差一点的,到时候折腾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同基板的厚度误差还是挺大的,你这种安装方式不可靠啊,而且外层的绿漆容易被磨掉,小心短路哦 ...

板子不用绿漆,也没有走线只有有个2Pin 2.54接插件的过孔,短路倒是不用卡考虑,
但是细想想 这种安装方式确实不好,板子的误差挺大的±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身边没有板??随便拿一块卡尺一卡不就知道了。
我见到的所有板全都不到1.6,你可以不用纠结了。

我量了几个板子,基本上都是基材厚度是1.6mm,但是有一块板子基材厚度是1.5mm,所以我也很纠结,
这个板子很小指甲盖那么一点,上面就一个接插件,安装到很小的一个机加件里,这个安装方式是结构设计人员想出来的,就说板厚1.6mm就行,也没提公差要求是多少,我也没多想板厚公差的事儿,之前板子都是用螺丝安装固定的,厚点薄点无所谓,板子做回来一测板边(无覆铜)厚度是1.5mm,安到槽里来回动,
看来电路板的厚度公差满足不了结构的要求,我正强烈建议结构设计改固定方式,哎!闹心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身边没有板??随便拿一块卡尺一卡不就知道了。
我见到的所有板全都不到1.6,你可以不用纠结了。

啥是带坡度的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了几个板子,基本上都是基材厚度是1.6mm,但是有一块板子基材厚度是1.5mm,所以我也很纠结,
这个板 ...

嗯,可以改固定方式,也可以把槽加宽板边加弹片。如果只差 0.1-0.2,可以在板边露铜补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啥是带坡度的槽?

额~~~这问题解释起来太深奥。

就是这个样子的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这问题解释起来太深奥。

就是这个样子的槽

那要是板子不够宽卡不到足够的深度岂不是会松动?

网友:
感觉做机械的来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计时连0.14的误差都不能容忍,那你就完蛋了,市面上的板子厚度本身都会差一点的,到时候折腾死。 ...

是啊,刚开都没提公差的事儿,没想到结构要求误差这么小,要求1.58mm-1.62mm,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要是板子不够宽卡不到足够的深度岂不是会松动?

大概算一下嘛,这样的东西就是为了消除公差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算一下嘛,这样的东西就是为了消除公差来的。

恩,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
滴胶固定吧

网友:
电路板边缘可以是梯形的,就卡死了。

网友E:
板厚1.6mm指的是完成板厚,连镀的铜啥都考虑进去的,基材厚度没有到1.6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厚1.6mm指的是完成板厚,连镀的铜啥都考虑进去的,基材厚度没有到1.6mm。

我测了我手里的几块板子,基材厚度有1.5mm 的 1.6mm的 1.7mm的,都要求做1.6mm厚的板子,看了板厚公差真是±1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这问题解释起来太深奥。

就是这个样子的槽

多谢,我和结构的讨论一下看是否可以采用你说的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是带坡度的槽?

卡子的内槽是斜的不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