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疑问PWM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4-08-06):
RT PWM在其中有什么作用

网友:
可以调节电机转速,可以令IR2101的自举电容充电

网友:
PWM就是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
pwm波主要是控制电机的速度~~~~~~~~~~~~

网友:
可能是 正旋波 驱动,用H桥驱动 效率高,有能力的地放开PWM,无能量的地放0,普通的PWM 无能量的地放也会有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