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4-08-06):
在调试程序时出现了这写警告之后感觉就不能正常运行调试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先翻译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翻译一下呗

是这几个数据栈溢出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几个数据栈溢出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原因

数组太大了吧,能上传完整的程序么

网友:
l楼主把堆栈设大点,或者别用大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组太大了吧,能上传完整的程序么

程序太大了,不好传,
是在这个里面设置堆栈?
还有怎么看关于这个.MAP文件里面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太大了,不好传,
是在这个里面设置堆栈?
还有怎么看关于这个.MAP文件里面的内容 ...

文本框内可以直接输入参数的吧?
MAP文件我也看不懂,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本框内可以直接输入参数的吧?
MAP文件我也看不懂,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

具体怎么设置的,我怕设置错了,程序就蹦了,百度上面的跟我这个上面的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的,我怕设置错了,程序就蹦了,百度上面的跟我这个上面的不一样 ...

其实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编译器,从图上看,我没用过这种编译器。
找个例程来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编译器,从图上看,我没用过这种编译器。
找个例程来改吧。 ...

用的编辑器是IAR,做ZIGBEE通信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编辑器是IAR,做ZIGBEE通信协议

的确没用过...

网友(2014-09-07):
反正是测试、调试,蹦了就蹦了呗,看现在是使用了768bytes,刚好是你设置的0x300,先分析使用了什么变量了啊,怎么会占用了这么大的栈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