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电源隔离

楼主(2014-08-06):
图1中是F2812datasheet中关于ADC模块的一段话,请问调试过ADC的前辈,标亮的部分ADC模块中的电源需要跟芯片的电源进行隔离的意思是需要两路不共地的电源是吗?也就是图二中黄色和红色所表示的电源需要不共地,是吗?

网友A:
难道内部还信号隔离了?没隔离用啥隔离电源?个人感觉应该是电流回路不重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内部还信号隔离了?没隔离用啥隔离电源?个人感觉应该是电流回路不重叠吧 ...

这个是外部引脚的说明,请问您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外部引脚的说明,请问您是什么意思?

共地,但电源要分开,电流回路不重叠

楼主:
既然共地了,电流怎么可能不重叠呢?

网友:
单点接地

楼主:
什么意思?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麻烦解释一下?

简单的说,数字地与模拟地只在一个点相连,画电路时可以用一个0欧电阻相连。

网友:
用光电隔离,利用光耦做隔离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