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程序烧写完成后,不自动运行软件

楼主(2014-08-06):
  自制的DSP开发板,选用是跳转至FLASH模式,程序也烧写成功,供电都正常,但是烧写完成后,拔掉仿真器,再重新上电,DSP不自运行,然后断电再脸上仿真器,再上电,就自动运行了,怀疑跟复位芯片有关心,tps3823-3.3,原来的设计是用TPS767D318电源芯片上的复位信号,现在搞不懂为什么?求大神给指点,咱一起讨论

网友A:
测了复位信号吗?你确认你的程序没问题?cmd文件配置好为Flash运行没?

网友:
二楼是正解,复位信号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了复位信号吗?你确认你的程序没问题?cmd文件配置好为Flash运行没?

也怀疑是复位信号,程序没问题,我先前一版是用的TPS767D318 电源芯片的复位,程序能自启动,但是第二版说用专业的复位芯片TPS3823-33,就不行了,但是我把这个芯片去掉了,从电源芯片上飞线还是不行,很郁闷,怀疑是DSP的问题,我从RS上订购的DSP换了,也还是不行,再我第一版PCB上就行,唯一不同时就复位了 很郁闷?我看网上也有人说,这个问题,也有人怀疑复位信号,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怀疑是复位信号,程序没问题,我先前一版是用的TPS767D318 电源芯片的复位,程序能自启动,但是第二版 ...

唧唧歪歪半天实际测一下会死啊?没示波器难道没有万用表!
这怀疑那怀疑的就是不实际动手一下,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真的就是仅仅插了JTAG仿真器就能跑起?哪检查下EMU0、1的情况吧,仿真器静态时对这两个引脚有点作用。

网友:
Boot 引脚对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