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IN可以作为输入码

楼主(2014-08-06):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1DIR=0xff;          //P1全部接输出
        P1OUT=0x00;                        //接LED初始化故全拉低,这样开始灯是灭的
        P2DIR=0x00;                        //P2全部设为输入。因为要接受外部中断
        P2IFG=0x00;                        //清除P2口的中断标志
        P2IE=BIT2;                        //P2.2开启中断
        P2IES=0xff;                //P2为下降沿触发
        P2IN=BIT2; //P2.2输入拉高,因此开关闭合时会拉低产生下降沿(即中断)
        P2OUT=0xff;
        P2REN=0xff;                //作为输入的时候一定要配置上拉电阻(很重要,容易忘记,我就在这错了-_’)
        __enable_interrupt();        //开总中断
}

P2不是作为外部中断吗,而且P2IN不是只读吗,为什么会P2IN=BIT2;
小弟初学430,求大神解惑

网友:
这句应该有问题,P2作为输入状态,P2IN就没法赋值,也不应该去赋值。

网友A:
参考别人的代码也要找个靠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别人的代码也要找个靠谱的吧

这是书上的例程啊,而且下进去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