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1768 真的很气人,没有一个完整16位口

楼主(2014-08-06):
NXP 真的很奇葩,整个100脚没有一个完整的从P0~P15口,今天忍不住吐槽一下!

网友A:
读写32位寄存器,然后左移或者右移不就行了。这个不值得吐

网友:
有0-3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32位寄存器,然后左移或者右移不就行了。这个不值得吐

降低效率

网友B:
1768有读高16位,低16位的寄存器的,还有读8位的寄存器。

网友:
NXP 的IC 引脚都是要抓狂的

网友:
确实,当初控制一个并行的LCD,痛苦死个人

网友:
并行?总线嘛

网友:
想想办法总会有的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0`15呢?16~31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68有读高16位,低16位的寄存器的,还有读8位的寄存器。

有这指令心情好了点,   查看了一下,就P1口16~31是连续的,还可能存在复用问题

LPC真是又爱又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0`15呢?16~31也可以啊

16~31 也只有P1有,看看人家意法家的STM32

楼主:
没有总线忍了,口还不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32位寄存器,然后左移或者右移不就行了。这个不值得吐

目前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我是恨LPC不成钢

网友:
P1的16~31了。
控制LCD没问题。

习惯就好。
IO确实乱。

网友C:
我实际的项目经验体会,lpc的东西质量要好过stm好多。lpc1768 和stm32f103我都在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指令心情好了点,   查看了一下,就P1口16~31是连续的,还可能存在复用问题

LPC真是又爱又恨   ...

哈哈,LPC1768是定位以太网应用的,跟STM32F107的定位一样,没有外扩总线。话说LPC1768的EMAC确实比ST,TI啥的都要好,速度要快些。要外扩总线可以看看LPC177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实际的项目经验体会,lpc的东西质量要好过stm好多。lpc1768 和stm32f103我都在使用 ...

你好,lpc比stm在实际中的优势主要是神马?我也一直想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lpc比stm在实际中的优势主要是神马?我也一直想知道……

个人认为:1、lpc的在防止静电方面比stm32强,stm32在工业现场中常因为静电、电源等问题损坏。另外stm32常有io损坏了,而其他功能可能还正常,表现为单片机部分电流突然增大比较多。
               2、stm32用串口下载程序有时候无法下载,而lpc没有出现过。
               我所说的这些情况是同一款板子,一个是使用stm32一个是使用lpc,布线方面只有这两个芯片的管脚有所不同,其他部分走线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碰到的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1、lpc的在防止静电方面比stm32强,stm32在工业现场中常因为静电、电源等问题损坏。另外stm32 ...

谢谢指点,以前就听说STM32不耐艹......我也是遇到串口下载经常不行的情况,主要是F405。

网友:
其实STM32的FSMC,管脚排列也很抓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1、lpc的在防止静电方面比stm32强,stm32在工业现场中常因为静电、电源等问题损坏。另外stm32 ...

难道STM32就便宜在这个原因上?

网友:
不喜欢LPC,虽然一直跟它有接触

网友(2015-05-11):
还是觉得LPC比较强大,只是现在不如ST的了。

网友E(2015-06-10):
NXP有函数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NXP有函数库吗?

貌似没有,它的寄存器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我现在转战STM32 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貌似没有,它的寄存器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我现在转战STM32 了,

好像ARM都是STM32的天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ARM都是STM32的天下了。

STM32的价格太有杀伤力!我都不想再玩8位机了。

网友:
STM32,LPC17 各有优劣。总线肯定是STM32的好。想用LPC的总线使用LPC18,更多管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像ARM都是STM32的天下了。

怎么是 STM32  的 天下了  少年,很多人 用NXP 呀,NXP 中高端系列  性能 完爆 ST ,价格 也不见得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怎么是 STM32  的 天下了  少年,很多人 用NXP 呀,NXP 中高端系列  性能 完爆 ST ,价格 也不见得贵! ...

STM32就没高端的吗?
你的淘宝店中的“网络控制继电器”很不错,控制界面是安卓开发的?

网友:
那干嘛不用STM32F4 + RA8875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是 STM32  的 天下了  少年,很多人 用NXP 呀,NXP 中高端系列  性能 完爆 ST ,价格 也不见得贵! ...

还记得当年的入门LPC1768,找到的就是你的教程,时间应该是2010年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M32就没高端的吗?
你的淘宝店中的“网络控制继电器”很不错,控制界面是安卓开发的? ...

内嵌 web 网页服务器 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记得当年的入门LPC1768,找到的就是你的教程,时间应该是2010年底

5年 已经 过去了  时间过的 真快!!!

网友:
记得很早打算玩玩LPC11xx,感觉GPIO很乱,果断放弃。当时还琢磨,也不知道NXP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
1788的布板。。。真是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内嵌 web 网页服务器 做的!

内嵌 Web网页比安卓开发还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内嵌 Web网页比安卓开发还好用?

内嵌 网页 不受到 平台限制 和设备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嵌 网页 不受到 平台限制 和设备限制

应用广!
想学一下,能分享一下教程吗?

网友H(2016-06-14):
LPC1788的比较好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3080065500

网友:
io引脚太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LPC1788的比较好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057489827.16.Zwm7zi&id=4308 ...

不要乱打广告,LPC1788的管脚比1768更抓狂,不要误导新人了。

网友:
很多情况是个习惯性问题

网友(2016-07-19):
引用 网友F:
怎么是 STM32  的 天下了  少年,很多人 用NXP 呀,NXP 中高端系列  性能 完爆 ST ,价格 也不见得贵! ...

你的网店地址是多少

网友(2016-08-24):
ST的库方便啊,紧急做个测试什么的,速度快的吓人

网友:
寄存器分配上,NXP比ST强多了,所以,写NXP的程序,用寄存器方式很好办,ST很多置位用一组寄存器,清零又用一组寄存器,真的无语。。。

ST的库对我来说只有参考意义,真正写产品代码,还得改成寄存器。至于CUBE ,实用性上只能呵呵呵了。

ST比NXP强的地方,管脚分配规范,PIN2PIN 替换性强。

网友(2016-09-24):
用六年了,从M3到M4,从单核到双核。我现在知道NXP是牛叉品,因为如果选了其他的,目前就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