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速度上去不去,去到800转就嘟嘟闷响,有遇到过...

楼主(2014-08-06):
用的是IR2132+IR2807的组合,STM32控制。
表现为:在低速一直很平稳,PWM占空比稍稍加大一点,电机速度去到800多转时,电机内部传来明显的震感,还会发出肚肚的闷响,像卡到东西一样。用示波器测,每次都是霍尔去到1K的频率左右就出现。

怀疑过自举,换了个4.7uF的电容。尖叫声意外消失,问题依旧。
怀疑霍尔信号不稳,加比较器,加滤波
怀疑单片机处理速度不够,因为我用的电机是12极的,转一圈会有72个霍尔信号。用的是VCT6

用了很多手段尝试,问题依旧。
这1K很准,低一点完全不会出现,一到边就会闷响,电流猛加大。搞不懂啊。

楼主:
手上有块淘宝的开发板,用它就没问题,速度可以去到2300.

在霍尔上,他用了反相器,我用LM293比较器,我加了很多滤波电容后,霍尔信号看起来还算可以,有和控制频率同频的干扰。
不过为什么会在1K这个关口想不通如果是干扰应该是一直存在,出错随着速度增加而增增加才对,而不应该有条明显的界线。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一级一级的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电压调高点。

网友:
对比下没问题的板

网友:
不能用太多和太大的滤波电容。一旦有相移高速就差别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