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吐槽一下操蛋的嘉立创网站程序员

楼主(2014-08-06):
亲爱的程序哥,为啥登陆只能用客户编号那串数字啊? 难道那串数字算法是您老毕生精华? 您老能不能别整天逼着我记住客户编号啊?
哪怕是注册用户名或者手机号登陆,或者电子邮箱登陆都可以的哇,为啥非逼着我们记住你那操蛋的字符串?

求普及真相,求指导,求启蒙,实在是太难理解了,感觉非常不科学啊。

网友:
jlc面对的客户是公司,手机什么的都太有个人性质了

网友A:
我也在那里做过,后来他们因为一件事把我惹毛了,我从那以后一直在华强做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那里做过,后来他们因为一件事把我惹毛了,我从那以后一直在华强做的板子 ...

换地方倒不至于,JLC还是很不错的,我感觉已经找到答案了,很可能是因为“珠三角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了。”
想想,改几行代码也是成本啊,万一网站程序员是临时雇的呢,改东西少不了讨价还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地方倒不至于,JLC还是很不错的,我感觉已经找到答案了,很可能是因为“珠三角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了。 ...

我感觉那边的几家做的板子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地方倒不至于,JLC还是很不错的,我感觉已经找到答案了,很可能是因为“珠三角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了。 ...

不谢

楼主:
人才啊!您就是那指路的明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方法!

网友B:
做过几次钢网,其中一次选了红胶钢网(嘉立创系统只有2个选项,要不红胶要不锡膏)。
我的这块板子,2面都有贴片,正面还有很多插件,拿到以后,好家伙,2面都是红胶(谁能告诉我如何使用这样的钢网??),我一询问客服就一句话你怎么下单我就怎么做,这个是我下单的问题,因为我没备注要正面锡膏。这样的基本工艺,我还真没想到备注,因为我认为这可以算是常识,基本的焊接工艺,做钢网的怎么会不知道呢。后来说话大家都来了火气,客服说你这么了解工艺,你自己怎么不开钢网厂呢? 没记错的话客服姓付。
这个问题我认为就像大家去加油站加油一样,工作人员给我灌自来水,原因是我没说要加汽油!
最后不抱怨不推脱地说一句:嘉立创依赖系统,这个系统当然也非常有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避免了很多沟通错误,但从钢网这个事情来看系统不是万能的,文件审核的是人,基本焊接工艺知识还是应该具备的吧!或者你增加一个选项呢(TOPLAYER:锡膏,bottom:红胶)

另外关于一次pcb质量问题的:PCB小批量,选择了飞针+AOI,线路虚开,上电就烧断,说是AOI看不出来,飞针测不出来,属于外观问题,我120mil的线呢,最后要求我把板子寄回去,顶多补一片板子的钱,不属于坏1赔五,没时间折腾了!
  以上所述情况情况全部属实,欢迎JLC核查,可以站内客户编号电话给贵公司!

网友:
我发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其他客户的损失,譬如做正面锡膏,背面红胶的一定要备注!做pcb留一定余量,不然数量正好,焊接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不要相信AOI+飞针就是万能的。小心我前面描述的“外观问题”哦。

另外还是来一句中立的话,生产不可能不出问题,嘉立创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还需要改进,客户对你公司有要求说明还是有依赖的,我目前还在嘉立创做板,只是要小心多了,多备注一句,拿到货多检查一下,防止误事!
最后希望不要删我的帖子,我认为我发的还是比较中立的,这点气度JLC还是有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过几次钢网,其中一次选了红胶钢网(嘉立创系统只有2个选项,要不红胶要不锡膏)。
我的这块板子,2面都 ...

我觉得这个属于你的原因,真的。

加油站有93#97#汽油,大众同一系列的车有的加93#,有的加97#.加油站的两个油枪都是一起的。剩下的就不用说了吧……

价格,质量,服务只能够找个均衡点,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D:
我觉得是技术员的问题,哪有两面都是红胶的刚网?那个小子推脱责任,肯定是公司考核出错了要扣钱,于是就口不择言了。一个正常的公司,应该允许一定范围内犯错,但不允许重复错误

网友:
把这串数字写在脸上。

网友:
我一般先从立创商城上登陆,里面会有客户编号,然后复制,转到需要客户编号登陆的地方

网友:
我来回复客户关于客户编号这个事情。
第一、系统里面,你可以绑定手机号,用手机号码来登录,如果不明白可以问客服
第二、嘉立创服务近10万的客户。经常有客户电话过来,我们一问客户编号,就可以迅速在系统查询到这个客户相关的订单数据,这个是为了我们服务客户和管理的方便。试想,如果你打个电话过来,我们还要问你什么公司,然后在去查询贵公司的资料,得到客户编号,再去查对应的订单数据。另外,从保密性性上考虑,相关客户的所有信息,都是一个代号,我们的服务人员不会知道你是哪家公司,这样子对于你的数据保密是非常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属于你的原因,真的。

加油站有93#97#汽油,大众同一系列的车有的加93#,有的加97#.加油站的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不纠结与谁对谁错的问题,也不需要你来当判官,。正面有插件!双面开红胶的钢网,到哪里都是个笑话!

其实生产中出质量问题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不要求100%不出错。
120mil的线,只连了几mil,上电就烧断,而你通过查找,拆了接插件,这么明显的质量问题,告诉你属于外观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想吐血的感觉!

价格,质量,服务只能够找个均衡点,吃一堑长一智吧。——嘉立创已经做得很好了,至少我在这里做pcb没有被用错过钻头,做错过颜色,而这些情况我在其他厂家都遇到过!看来我吃堑吃得不少嘛,这句话还是留给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技术员的问题,哪有两面都是红胶的刚网?那个小子推脱责任,肯定是公司考核出错了要扣钱,于是就口 ...

很多事就这样,我们认为想当然的事,别人可能更本不知道,钱是自己的时间也是自己的,多备注两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很多事就这样,我们认为想当然的事,别人可能更本不知道,钱是自己的时间也是自己的,多备注两句吧!{:ha ...

你好,我想制用于正面刮锡的钢网,该怎么备注呢?我第一次弄,不知道该咋整,望指导。
我有两片电路板,能否让他们工作人员把两个电路板的钢网合并到一片钢网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制用于正面刮锡的钢网,该怎么备注呢?我第一次弄,不知道该咋整,望指导。 ...

如果在嘉立创做,只有一面有贴片的板子,选择锡膏钢网,如果有不需要开的焊盘备注一下就可可以了。
或者淘宝上找一家专门开钢网的,深圳的最多,都会给文件确认的,不会出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嘉立创做,只有一面有贴片的板子,选择锡膏钢网,如果有不需要开的焊盘备注一下就可可以了。
或者 ...

电路板正反两面都有贴片元件,但我只用正面钢网。说实话我的钢网就是用于QFN芯片(侧面看不到引脚)的刮锡,然后把芯片放上去用300°风枪吹,您看这样可以吗?
不知道它们钢网能否刻出QFN那么小的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正反两面都有贴片元件,但我只用正面钢网。说实话我的钢网就是用于QFN芯片(侧面看不到引脚)的刮 ...

可以的,钢网厂能开得出来

网友:
可以用手机登陆好不

网友:
同感,我也是记不住那个什么号,每次都是问业务帮我查找

网友:
亲们,建议注册好的客户编号,都邦定一下您的手机号,后面可以直接使用手机账号登录的,6楼的大侠已经提供了方法了噢!

网友F:
我只想吐槽,板子算价的时候,为嘛不把数量放在最后页呢。这样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不同数量的不同价格,更便于客户计划下单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想吐槽,板子算价的时候,为嘛不把数量放在最后页呢。这样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不同数量的不同价格,更便于 ...

我也深有体会,经常想要对比不同数量的价格,却要退回去,选了数量后又要重新选择一大堆。

网友:
两面是红胶也不是没有,我拆过些进口仪器的板子就是两面红胶,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不过这种板子出现概率比较低,毕竟理论上没办法两面都过波峰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想吐槽,板子算价的时候,为嘛不把数量放在最后页呢。这样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不同数量的不同价格,更便于 ...

这个建议好!我也经常看不同数量的价格,每次都重新选N多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正反两面都有贴片元件,但我只用正面钢网。说实话我的钢网就是用于QFN芯片(侧面看不到引脚)的刮 ...

您好,下单时备注说明一下,只开哪一面就可以了; 两个文件是可以做在一张钢网上的,只要把两个文件打包一起上传,备注一下做一张钢网上就行!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联系JLC客服,可以教您下单的,

网友:
记个毛线,记住密码登陆就好了,输个验证码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