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的PCM2912声卡又来了 加了铝合金外壳

楼主(2014-08-07):
针对上一代的PCM2912USB声卡在用户使用时的反馈,升级制作了这一款新的USB声卡。
上一版的PCM2912声卡连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0513-1-1.html
1.上次使用的村田无源晶振手工焊接坏率较高,直接影响音效,此次升级为性能更加稳定的有源晶振;
2.升级USB电源滤波电路,具有更大的插入损耗;
3.增加金属外壳,但是由于音频接口较大,无法放在外壳中,只能支出外壳;
4.删除了功率选择与mic增益选择开关;
5.录音及播放指示灯移至对应的音频接口;
6.mic接口电路升级,理论上讲对录音的效果有显著提升;
7.原来使用micUSB接口,但是使用中发现不是很方便,此次更改为USB直插公头;
8.部分电气参数调整;

9.为了控制体积,原来的0805封装的元件,基本上都替换为0402的封装。
先附上原理图:

PCB电路展示:

四种颜色集体照:

细节图展现1:

特写图片

特写图片2:

特写图片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racelogww=ltckbburl

网友:
支持 不过这么小爱好者们可能不喜欢…

网友:
严重支持,求外壳链接,谢谢

网友:
支持。。。。。。发货发货

网友A:
w外面两个 耳机座 是什么意思? 两个分别有什么作用?可以k歌吗

网友B:
TPA152输出到耳机你没有串隔直电容吗?

网友:
支持!!达到产品的级别了。

网友C:
想买一个,坛友有无优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外面两个 耳机座 是什么意思? 两个分别有什么作用?可以k歌吗

一个是mic输入,一个左右升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A152输出到耳机你没有串隔直电容吗?

有的,在输出接口那里,我软件出问题,导不出PDF,只有截图了,刚好截不到那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买一个,坛友有无优惠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7j5daea8ae3  U盘外壳
淘宝联系我,说阿莫的,给你个整数10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1.z1C2lm&id=23894400591&_u=7j5daea8ae3  U盘外壳
淘 ...

有点小贵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1.z1C2lm&id=23894400591&_u=7j5daea8ae3  U盘外壳
淘 ...

谢谢!@.~

网友:
直接使用 带USB的单片机都可以轻易的实现,输出语音就使用PWM 就可以了,驱动耳机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racelogww=ltckbburl

网友D:
听感如何?这个最关键。
一直想做一个,少花点钱提升下音乐享受,不过看到这么简单的结构,一直很担心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感如何?这个最关键。
一直想做一个,少花点钱提升下音乐享受,不过看到这么简单的结构,一直很担心那。 ...

粗略来说,在电脑集成声卡的提升很大,很明显的效果,解析度很高,声音不会湖在一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粗略来说,在电脑集成声卡的提升很大,很明显的效果,解析度很高,声音不会湖在一堆 ...

多谢指教,信心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指教,信心大增。

一起玩,才有意思

楼主:
IIS的声卡更小

网友E:
深圳的兄弟啊,能蹭听不,好了就买一个,经常出差,带播放器太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深圳的兄弟啊,能蹭听不,好了就买一个,经常出差,带播放器太烦

我在福州,在这边出差,不在深圳。。下个月回成都

网友F:
多年前做过这东西,感觉楼主这个太长了,插上耳机就更长了,容易折断,不实用。

网友G:
2912这货好像只16bit的,  SN信噪比 与DNR偏低,

网友H:
音质怎么样,木耳朵能听出差别来吗

网友:
感觉还不错,设计的小巧有质感,但偏贵了,貌似2912可以申请样片的,成本基本就打板了

网友:
支持MAC系统吗

楼主:
支持的,只是自己没有mac电脑,但是官方给的User's Guide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912这货好像只16bit的,  SN信噪比 与DNR偏低,

是的,只是这个我一直做下来了,练手啦,还有一款PCM5102的,这个24bit的,IIS协议,完全没有底噪,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年前做过这东西,感觉楼主这个太长了,插上耳机就更长了,容易折断,不实用。 ...

断不了,用起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音质怎么样,木耳朵能听出差别来吗

嗯,跟电脑的集成声卡对比很明显,但是前提是你的箱子或者耳机稍微要好点。。不然像那汇总20元的笔记本音箱,就区别不太大了。

网友I:
挺精美;外壳是铝制还是塑料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支持的,只是自己没有mac电脑,但是官方给的User's Guide是支持的

你到pcbeta MAC论坛很上卖。保证有很多人需要
很多人装苹果系统,声卡搞不定。USB声卡是个解,。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http://bbs.pcbeta.com/forum-53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挺精美;外壳是铝制还是塑料的?

磨砂铝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到pcbeta MAC论坛很上卖。保证有很多人需要
很多人装苹果系统,声卡搞不定。USB声卡是个解,。只能帮你 ...

谢谢您的推荐,我去看看,我还有支持安卓的USB声卡。果然是万能的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到pcbeta MAC论坛很上卖。保证有很多人需要
很多人装苹果系统,声卡搞不定。USB声卡是个解,。只能帮你 ...

需要邀请码呢,能否给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到pcbeta MAC论坛很上卖。保证有很多人需要
很多人装苹果系统,声卡搞不定。USB声卡是个解,。只能帮你 ...

看到了,关注就有,粗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到pcbeta MAC论坛很上卖。保证有很多人需要
很多人装苹果系统,声卡搞不定。USB声卡是个解,。只能帮你 ...

是普通PC装MAC系统?有意思,MAC系统有什么好玩的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普通PC装MAC系统?有意思,MAC系统有什么好玩的软件吗?

为什么没有意思,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比如需要用xcode  有些人是纯粹为了折腾。普通PC照样可以完美,但也有条件,有些硬件天生无驱动,所以,比如声卡。显卡。这帮人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的PC 驱动这些硬件。就是这样、
包括我。我刚把室友的Z460搞完美了。完全可以当日常系统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普通PC装MAC系统?有意思,MAC系统有什么好玩的软件吗?

搞电子的都喜欢折腾。。还有喜欢瞎折腾的人

楼主:
顶帖,寻求支持和朋友

网友K:
有点蛋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点蛋重。。。

和解》?

网友L:
这类usb声卡对我来说都不怎样,听感也不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类usb声卡对我来说都不怎样,听感也不怎样

线圣的蜻蜓1.2還不錯的。

网友(2014-09-13):
支持一个,声卡什么的暂时不敢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年前做过这东西,感觉楼主这个太长了,插上耳机就更长了,容易折断,不实用。 ...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感觉造型有点不是很和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这个我一直做下来了,练手啦,还有一款PCM5102的,这个24bit的,IIS协议,完全没有底噪,很爽 ...

LZ图片发出来让我们看看呗

网友(2015-02-10):
超漂亮啊,,这颜色

楼主(2015-04-13):
谁有更宽一点的USB外壳啊。。。

网友M(2016-10-25):
最近做了一板PCM2912 , 播放空白音频的时候DAC输出就有底噪(芯片温温的),检查电源 晶振都没问题。请问下楼主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N:
请教下为什么电脑集成的声卡会比较差? 你这个也不是个芯片吗? 主板的声卡芯片应该也不会很差吧,电容那些声称也是全日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下为什么电脑集成的声卡会比较差? 你这个也不是个芯片吗? 主板的声卡芯片应该也不会很差吧,电容那些 ...

主板上的芯片没去看过,不过主板要控制整体成本,不会用太贵的芯片吧。单从听的角度来讲,我家里的B85和Z97的主板的集成声卡都比独立声卡弱一些

网友O:
這種電源還是外接比較好,用電腦內電源底噪難免,不然就是電源要多花心思。
我也有做一個,裡面用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O:
這種電源還是外接比較好,用電腦內電源底噪難免,不然就是電源要多花心思。
我也有做一個,裡面用DC-DC。

这种当然好得多,体积不受限,材料可以用的好点,布板也轻松,当初做这个主要是考虑便携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近做了一板PCM2912 , 播放空白音频的时候DAC输出就有底噪(芯片温温的),检查电源 晶振都没问题。请问 ...

跟电源关系比较大,当然还有板子上数字模拟电源的处理,你可以测量下纹波看看。芯片信噪比不高,用高灵敏耳机会有轻微底噪,用音箱(灵敏度一般不高)就听不到,所以这个芯片和箱子更配,耳机还是用外置24bitDAC比较好

网友M:
引用 楼主:
跟电源关系比较大,当然还有板子上数字模拟电源的处理,你可以测量下纹波看看。芯片信噪比不高,用高灵敏 ...

用108dB 10Ω阻抗的耳机有底噪,但是用苹果耳机底噪就很小。感觉这芯片不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108dB 10Ω阻抗的耳机有底噪,但是用苹果耳机底噪就很小。感觉这芯片不怎么样啊。 ...

芯片参数本来就不高,你用音响试试。解析度还是可以的,低音稍差一点,后级加个耳放推推,好一点

网友P:
问一下,这个PCM2706有多大区别,我有一个PCM2706的声卡,声音比电脑的好一点,比手机的好很多,插耳机还是挺明显,用音箱,提升也不是很大。

网友:
把电源换成干净的电源就会发现底噪不见了。

网友Q:
造型很逼真,话说不考虑加个硅胶套套?

楼主:
引用 网友P:
问一下,这个PCM2706有多大区别,我有一个PCM2706的声卡,声音比电脑的好一点,比手机的好很多,插耳机还是 ...

个人感觉解析度略高于2706

楼主:
引用 网友Q:
造型很逼真,话说不考虑加个硅胶套套?

额。。。没有合适的,试过透明热缩管,感觉还是铝合金舒服点

网友(2019-06-23):
看样子挺不错,要是有24bits的ADC就好了

网友:
外壳造型看着好别扭

网友:
锤子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