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L053的段码LCD及其时钟配置

楼主(2014-08-07):
这是我摸索了好几天才配置成功的,现在放到坛子里供大家下载、交流!!!

这份资料在坛子里应该算是独一份了。

网友A:
芯片是够新的,可以参考STM32L15xx系列的LCD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够新的,可以参考STM32L15xx系列的LCD配置

参考了

不过,L053的库函数变化不小

我也是刚开始接触

网友:
某宝搜STM32L0

网友B(2014-09-29):
请问要把KEIL升级到什么版本,还是要装个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要把KEIL升级到什么版本,还是要装个插件

我装的是5.01    当然
要装L系列的驱动了

网友C:
下载了谢谢!能不能把你接段码的原理图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了谢谢!能不能把你接段码的原理图分享下

en  上传了

网友:
这个段码驱动 如果显示暗是硬件调,还是软件调,VLCD 接3.3V挂一个100nF给LCD供电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