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程序问题。

楼主(2014-08-07):
  我的现在写的一个程序里面有个问题,有个变量的值会在程序运行中突然被篡改掉,我觉得是我程序问题,结果我先给变量设定一个初值(非0),把程序里面所有修改变量值的语句都屏蔽掉,结果运行的时候也还是被篡改成0了。 变量空间超了?我现在只是把这个变量改到另外一个.c文件里面定义,问题就没发现了(其他没改)。很奇怪,不知道什么问题。

修改原因:增加MCU型号 增加设置参数描述

网友:
不太可能啊,一定是有某个地方修改了它的值。最好上些代码,表达清楚。

网友:
指针?字节对齐?

网友A:
挂上内存修改断点, 变量监视断点之类的. 别处内存越界, 指针乱了

网友B:
把变量名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上内存修改断点, 变量监视断点之类的. 别处内存越界, 指针乱了

已增加,看是否你需要的?     会改变的变量名称是 Jishu_Fangshi   初始化等于  1    。我测试的时候有把除定义变量和此处检测的地方  其他所有用到Jishu_Fangshi这个变量的地方全删除了,但这个变量的实质还是会变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量名改一个。

该变量名称无效,倒是把定义的位置换一个.C文件 解决了。但心里不踏实。不知道还有没其他变量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变量名称无效,倒是把定义的位置换一个.C文件 解决了。但心里不踏实。不知道还有没其他变量会出现这个 ...

你出这个问题, 因为你根本没搞明白c的指针机制。

多少奇怪的内存改写从来不是因为有人操作了这个变量。

你操作指针,指针没初始化,导致无意中指向你的变量,把你的变量改了。

挂上内存监视,一改写就停下来了。查看下调用栈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如楼上所说! 可能是操作其它数组越界 或 其它变量指针操作到此变量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楼上所说! 可能是操作其它数组越界 或 其它变量指针操作到此变量地址! ...

很有可能,我对指针不熟,所以程序里面没有使用的指针变量。数组越界可能性最大。  如果说数组越界的话,不知道怎么去确认。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数组定义除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这个问题, 因为你根本没搞明白c的指针机制。

多少奇怪的内存改写从来不是因为有人操作了这个变量 ...

再请教一下  Keil 怎么查看内存越界?  我发现一个地方可能是导致这个问题的。我其实是想定义一个不定长度的二维数组。

网友D:
编译完后的内存,看看,以前我也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译完后的内存,看看,以前我也碰过

编译后的内存情况上面有给出,没有超出MCU给出的空间。所以觉得很奇怪的

网友:
你这是做静态分析,这个比较难。我说的是动态分析,事故出现后冻结现场,反向溯源。

网友D:
看看你的局部变量吧,XDATA大过了1280变量就会别从写!
还有DATA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局部变量吧,XDATA大过了1280变量就会别从写!
还有DATA也是!

这两个参数都没有超出。

网友E:
有时候很难找到问题的
我遇到一次,在EEPROM中增加了四个可调节的参数,所有参数一共大概60个左右的,都放在一个数组中,数组的体积什么的都改了,程序最后运行也没有问题了
但是有个一直设定为0的参数,在运行中会不定期出现非零的结果,注意是不定期,不是几天,是几个月出现一次,打开界面看这个参数,依然显示0,把他调整为1,然后再调整为0,系统即恢复正常,几个月后不定哪天,又出现这样问题。
在加这个参数之前,默认是0的,运行从来没有问题,但是加上去,还是设置为0,结果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加参数是因为一些特殊应用下可能设置为非零的数据,但是测试是在常规设备上面进行的,所以设定一直是0,后来直接又取消了这几个参数。
蹲点观察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很难找到问题的
我遇到一次,在EEPROM中增加了四个可调节的参数,所有参数一共大概60个左右的,都放 ...

我师父说 很有可能是指针的问题。就像我上面回复 albert_w 大师的地方那样子就很可能是导致我这个问题的地方  不定大小的二维数组 导致指针指向我这个被修改的变量,修改了其内部值。  修改办法给其固定大小空间。不知我师父这个解释是否正确

网友:
小心被封id

楼主:
这怎么讲?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师父说 很有可能是指针的问题。就像我上面回复 albert_w 大师的地方那样子就很可能是导致我这个问题的 ...

我是用了指针,但是这个参数如果非零,实际上的结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另外一个早就存在的位变量的改变产生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却可以通过调整一次这个参数来复位,而这个参数无论怎么变,都应该不会影响到这个位变量的。
这个参数是用数组管理的,也不能随便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了指针,但是这个参数如果非零,实际上的结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另外一个早就存在的位变量的改变 ...

会不会是你的数组溢出?

网友F:
麻将机的代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将机的代码嘛?

是的。被你发现了

网友:
看MAP文件,有可能是某些数组或变量越界

网友F:
PP暴露了
请教下,怎么区分麻将牌正负面的?
听说麻将牌内有奥秘?

楼主:
引用 网友F:
PP暴露了
请教下,怎么区分麻将牌正负面的?
听说麻将牌内有奥秘?

磁铁的正负极

网友:
下次用磁铁试试

网友:
上次帮哥们修一个机器,看到了里面的工作过程,大开眼界啊!

网友E:
位变量是在IDATA的,0x20.6
数组是在XDATA的,共计76个INT,增加的在【27】-【30】的位置。实际上从31开始后面全是0的。

网友G:
很有可能是数组越界,可以设置多个断点,看看在程序运行到哪后,变量被改写,再在附近单步运行。注意在对数组操作的那些代码,有没有越界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出这个问题, 因为你根本没搞明白c的指针机制。

多少奇怪的内存改写从来不是因为有人操作了这个变量 ...

请问单片机程序调试如何挂内存监视器?没找到相关资料啊。KEIL里有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位变量是在IDATA的,0x20.6
数组是在XDATA的,共计76个INT,增加的在【27】-【30】的位置。实际上从31开始 ...

你好,不是很明白,能否详细一点? 或者留个联系方式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有可能是数组越界,可以设置多个断点,看看在程序运行到哪后,变量被改写,再在附近单步运行。注意在对数 ...

STC好像没有硬件仿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好像没有硬件仿真吧

软件仿真不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好像没有硬件仿真吧

IAP15F2K61S2有硬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