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CodeWarrior 时出现的一些错误!

楼主(2014-08-07):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C:/Freescale/CW MCU v10.6/MCU/ARM_GCC_Support/ewl/EWL_C/include/cstdint declaration for parameter 'int16_t' but no such parameter

在cstdlit.h中有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short int   int16_t;
typedef long int    int32_t;

在项目中Properties->paths and symbols->includes 已经包含了cstdlit.h所在路径。
C:/Freescale/CW MCU v10.6/MCU/ARM_GCC_Support/ewl/EWL_C/include

网友:
楼主下次发问题可以直接到外面的版块发,这里很容易被忽略的。
关于你的问题,如果你将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short int   int16_t;
typedef long int    int32_t;

直接放到主程序的.c中定义,是否可以呢?

楼主:
能不能给个完整的简单的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完整的简单的工程?

楼主是不是装CW了,在CW的根目录下很多例程的,路径:C:\Freescale\CW MCU v10.6\MCU\CodeWarrior_Examples\Kinetis_Examples
或者你可以直接看你相关芯片的代码包,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我帮你找个。

网友:
要谢谢版主的提醒了,找到了CW下的例子了。

网友:
没用过的孩子表示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