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NK30X芯片做小P电源,省了开关电源或变压器

楼主(2014-08-07):
我看了老外一个产品用的LNK305做了一个12V输出,再5V输出,很小,于是自个搞了一个,

200-300mA以下这样做省了开关电源和变压器,体积可以做得很小,太爽了,

我在输入端还加了开关电源的前级电路器件,比如安规电容,共模电感,压敏电阻,Y电容等。

官方原理图:

资料:

网友A:
buck拓扑开关电源,非隔离的,有电击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拓扑开关电源,非隔离的,有电击危险

是的,分用的地方,有的地方可以大胆地使用

网友B:
没隔离,危险,和电容降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隔离,危险,和电容降压一样

有很多产品板子上还不是带220V或380V为负载电压,至于电击在产品中说明就好,只要运行稳定可靠。

网友:
整个bom 大概多少钱,最近也需要个待机电源

网友C:
上次修的电磁炉就是这种拓扑的芯片坏了,前面的电感充当保险丝的作用了;

网友:
我也用lnk304做了个代替阻容降压。

网友D:
比阻容降压成本高出不少吧,LNK306单芯片就是4元左右了,JLC的零售价格。 效率能高出多少呢?

网友E:
用了好多年了。 手头还有1K LNK306芯片存货,谁要收去啊

网友F:
LNK贵了,Viper12A只要几毛钱。

网友:
这些应用手册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材料。

网友:
这个电路的稳压精度能做到多少?是不是后面还要加LDO

网友:
以前做过这种电源,实测输出电压的波动还是挺大的。

网友:
这种效率一般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的电磁炉就是这种拓扑的芯片坏了,前面的电感充当保险丝的作用了; ...

datasheet里提及了RF1这个小电阻的作用的,防开机浪涌,它角色更像保险丝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NK贵了,Viper12A只要几毛钱。

ST也能做这么低价的片子?
顺带着请教下大师,“Low power offline switched-mode power supply primary switcher”, offline离线,怎么理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阻容降压成本高出不少吧,LNK306单芯片就是4元左右了,JLC的零售价格。 效率能高出多少呢? ...

LNK302便宜点,但输出电流在50mA左右,且不带auto-restart,

网友:
引用 网友G:
ST也能做这么低价的片子?
顺带着请教下大师,“Low power offline switched-mode power supply primary  ...

就是隔离嘛。

网友(2019-01-24):
引用 网友E:
用了好多年了。 手头还有1K LNK306芯片存货,谁要收去啊

楼上的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590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