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求平均问题

楼主(2014-08-07):
使用芯片自带的库函数得到采样值        ReadMeterPara(0x10d9); //秒平均电流有效值 ,1.28秒更新一次,现在想提高采样数据稳定性,  比如5次采样值,分别:5.03      5.10    5.30       5.4    4.9,可以第一次显示5.03,第二次显示(5.1+5.03)/2,第三次显示(5.03+5.1+5.3)/3以此类推,每次只采样5个值,哪位 使用过类似的方法吗,是不是要用上数组和指针呢

网友:
对于AD采集:需要处理的数据要及时,所以可以选用均值滤波;对于要通过上位机或屏幕显示的数据,需要减小跳变,可以选用一阶滞后滤波;具体滤波方法百度很多的。

楼主:
好的,我去搜索下。。。。。。。

网友A:
多取几个,比如16个,排序,去掉前后各四个,再移位》3,尽量不用除法算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取几个,比如16个,排序,去掉前后各四个,再移位》3,尽量不用除法算平均。

好的啊。。。

网友:
你多少位AD怎么值这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