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1蓝牙测试程序

楼主(2014-08-07):
手机app发送一个数字(如1),单片机接受,然后令一LED点亮,求各位大神给个思路或代码。不胜感激!

网友:
读串口缓存,判断是否为“1”,控制IO输出

楼主:
这个蓝牙是BC04的…………

网友:
蓝牙是哪的并不重要

我是这样试验的:
网上找个手机的apk安装好
然后蓝牙与单片机的串口接好
代码中设置好波特率
接收到蓝牙发射的指令后进行判别
是就动作叫你的led灯发光
不是就舍弃继续等待
就这样

网友:
我的手机蓝牙试验板和手机蓝牙截图

网友:
就是处理串口数据,跟蓝牙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
你这思路不是都有么,到底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