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系统有钻,铣,锯(开槽),如何用CAM软件产生G代码?

楼主(2014-08-07):
请问大家,如果数控系统有钻,铣,锯等动作,这个动作是由不同的电机控制的,CAM软件如何产生G代码去给数控系统识别要进行什么工作?

网友A:
关键是后处理,生成刀轨或NC程序后,可用VC程序处理,这样有很大的灵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后处理,生成刀轨或NC程序后,可用VC程序处理,这样有很大的灵活性

你是说要重新解读G代码,比如说解析出钻孔的G代码,铣的G代码,锯的G代码,再根据这些动作配置CNC控制器去执行不同的动作吗?多谢

网友:
看要锯什么材料,可以用锯片铣刀装在主轴上,来横着锯工件。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同电机代表不同的轴,不清楚你的情况,我的QQ653402647,可以免费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