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ng the kernel ,卡死,求救,有图

楼主(2014-08-07):
arm9 ,启动的时候卡死。有经验的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帮你顶顶,最近遇到这个问题是ddr问题,不过你的应该不是.

网友B:
根据 map 文件找到 __log_buf 的虚拟地址,计算出物理地址,不断电重启的情况下在 u-boot 用 md 看看有什么打印。

网友C:
楼主的entry point和load address地址没问题?至少也是3打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顶,最近遇到这个问题是ddr问题,不过你的应该不是.

是的,我的uboot是正确的,目前就是kernel 有问题 不会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 map 文件找到 __log_buf 的虚拟地址,计算出物理地址,不断电重启的情况下在 u-boot 用 md 看看有什么 ...

嗯嗯,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entry point和load address地址没问题?至少也是3打头的吧

这个不是很懂 ,刚学不久就开始做了  领导要求 硬上的

网友D:
LZ是自己编译的内核吗,有用UBOOT的MKIMAGE命令打补丁吗,这种情况通常就是内核结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很懂 ,刚学不久就开始做了  领导要求 硬上的

有调试器吗?

网友E:
这个问题原因很多,你还是找个能正常运行的kernel,认真一步一步编译一下,看看师傅不是哪里弄错了,当然要先排除硬件内存问题。

网友:
mkimage 做kernel的时候注意参数,肯定不是硬件问题了,先做个uimage没有压缩的

网友:
egrep __log_buf System.map 获得虚拟地址,然后减去启动虚拟地址加上启动物理地址就是 __log_buf 的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自己编译的内核吗,有用UBOOT的MKIMAGE命令打补丁吗,这种情况通常就是内核结构错误 ...

是的,都是自己编译的,kernel自己打完补丁编好下进去的,在原来的开发板上能用,您说的内核结构出问题是个神马情况?能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木有,很dt 这个实验板是别人的我帮助调试 ,原来的demo板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entry point和load address地址没问题?至少也是3打头的吧

这个我们这边一个博士说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原因很多,你还是找个能正常运行的kernel,认真一步一步编译一下,看看师傅不是哪里弄错了,当然要 ...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的kernel没有问题,就有可能是内存出了问题吗?这个kernel是在demo板上运行成功的,我现在调试的实验板就是模仿demo板制作的。不是我做的,但是kernel是运行成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们这边一个博士说没事

那他跟你说为什么了么?我不清楚你的硬件,你的sdram是多少,你内核在哪里执行。但是你单单因为他是博士就不把事情弄清楚,明显你不是在学这个东西,何不干脆让他帮你把系统跑起来?

网友F:
会不会是参数问题呢,或者uboot中的machine type与内核中的不一样

网友:
其实可以点个LED看一下的,在kernel最开始运行的代码(汇编),先看kernel是不是运行起来了,再往下慢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他跟你说为什么了么?我不清楚你的硬件,你的sdram是多少,你内核在哪里执行。但是你单单因为他是博士 ...

他也没说那么多,不过现在他也不会算DDR的uboot中配置数据,目前说是uboot中DDR的配置有问题,因为是抄板,所以就在走线上可能和原来的不一样,我刚学也是人家说我听,不敢多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参数问题呢,或者uboot中的machine type与内核中的不一样

这个倒不会,主控芯片的型号都是一样的,发现错误可能是uboot中DDR的配置有问题,因为是抄板,可能因为走线不一样,里面的寄存器配置就不一样,不知道大侠修改过吗?度娘那里没找到,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倒不会,主控芯片的型号都是一样的,发现错误可能是uboot中DDR的配置有问题,因为是抄板,可能因为走 ...

DDR参数是在uboot设置好的,到了内核里边不会再动了,如果uboot能正常运行,linux不行,我觉得应该不是DDR的参数的问题,
内核最先运行的代码在:arch/arm/kernel/head.S
        .arm
        __HEAD
ENTRY(stext)

如果加载的内核是Image,可以直接在ENTRY(stext)加汇编代码,如果加载的是uImage,zImage,要在arch/arm/boot/head.s下加测试代码:
                .align
                .arm                                @ Always enter in ARM state
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F:
DDR参数是在uboot设置好的,到了内核里边不会再动了,如果uboot能正常运行,linux不行,我觉得应该不是DDR的 ...

昨天在实验的时候发现5>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fc00000 - 0xffe00000   (   2 MB)
    vmalloc : 0xe0800000 - 0xe8000000   ( 120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e0000000   ( 512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init : 0xc0008000 - 0xc002c000   ( 144 kB)
      .text : 0xc002c000 - 0xc058e000   (5512 kB)
      .data : 0xc05ae000 - 0xc05df6a0   ( 198 kB)
<3>slabp->inuse = 0x00000800, cachep->num = 0x00000028
<2>kernel BUG at mm/slab.c:3063!
<3>slabp->inuse 这个位置的内容有变化,有的时候是 0x00000800,有的时候是 0x00000000,后面的数据是对的,前面的有错,问别人是说这是内存配置有问题,不是很懂,不知道您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B:
贴个完整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完整的看看。

         __  __                      _ _
        |  \/  | __ _ _ ____   _____| | |
        | |\/| |/ _` | '__\ \ / / _ \ | |
        | |  | | (_| | |   \ V /  __/ | |
        |_|  |_|\__,_|_|    \_/ \___|_|_|
_   _     ____              _
| | | |   | __ )  ___   ___ | |_
| | | |___|  _ \ / _ \ / _ \| __|
| |_| |___| |_) | (_) | (_) | |_
\___/    |____/ \___/ \___/ \__|  ** LOADER **
** MARVELL BOARD: DB-88F6282A-BP LE

U-Boot 1.1.4 (Aug  5 2014 - 15:01:55) Marvell version: 2013_Q1.1

U-Boot code: 00600000 -> 0067FFF0  BSS: -> 006CD340

Soc: 88F6282 A1 CPU running @ 1200Mhz L2 running @ 400Mhz
SysClock = 400Mhz , TClock = 200Mhz

DRAM (DDR3) CAS Latency = 6 tRP = 6 tRAS = 15 tRCD=6
DRAM CS[0] base 0x00000000   size 256MB
DRAM CS[1] base 0x10000000   size 256MB
DRAM Total size 512MB  16bit width
Addresses 8M - 0M are saved for the U-Boot usage.
Mem malloc Initialization (8M - 7M): Done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Flash:  0 kB

CPU : Marvell Feroceon (Rev 1)

Streaming disabled
Write allocate disabled

USB 0: host mode
PEX 0: interface detected no Link.
PEX 1: interface detected no Link.
MMC:   MRVL_MMC: 0
Net:   egiga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Using egiga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0.4.52.7; our IP address is 10.4.52.165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2000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T T T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 Booting image at 0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5.14-g5e03802-dirty
   Created:      2014-08-18   6:33:29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125032 Bytes =  3 MB
   Load Address: 00008000
   Entry Point:  0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Bad Data CRC
Unknown command '<NULL>' - try 'help'
Marvell>> tftpboot 0x3000000 uImage
Using egiga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0.4.52.7; our IP address is 10.4.52.165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3000000
Loading: #################################################################
         #################################################################
         #################################################################
         #################################################################
         #################################################################
         #################################################################
         #################################################################
         #################################################################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3125096 (2faf68 hex)
Marvell>> bootm 0x3000000
## Booting image at 030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5.14-g5e03802-dirty
   Created:      2014-08-18   6:33:29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125032 Bytes =  3 MB
   Load Address: 00008000
   Entry Point:  0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5>Linux version 2.6.35.14-g5e03802-dirty (marvell_soc@user1-Tecal-RH2285) (gcc
version 4.4.5 20100614 (prerelease) (FSF GNU GCC branch-4.4.5. Marvell GCC 2010q
4-113) ) #1 Mon Aug 18 14:33:25 CST 2014
CPU: Feroceon 88FR131 [56251311] revision 1 (ARMv5TE), cr=000539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eroceon-KW
Using UBoot passing parameters structure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7>On node 0 totalpages: 131072
<7>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0, pgdat c05dd6d4, node_mem_map c0600000
<7>  Normal zone: 1024 pages used for memmap
<7>  Normal zone: 0 pages reserved
<7>  Normal zone: 130048 pages, LIFO batch:31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30048
<5>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mtdparts=spi_flash:0xc0000@0(uboot)
ro,0xf00000@0x100000(root) root=/dev/nfs rw nfsroot=10.4.52.7:/srv/ubuntu ip=10.
4.52.165:10.4.52.7:::DB88FXX81:eth0:none mv_net_config=(00:11:88:0f:62:81,0:1:2:
3),mtu=1500 mv_phone_config=dev[0]:fxs,dev[1]:fxo video=dovefb:lcd0:640x480-16@6
0 clcd.lcd0_enable=0
<6>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6>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6>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6>Memory: 256MB 256MB = 512MB total
<5>Memory: 513664k/513664k available, 10624k reserved, 0K highmem
<5>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fc00000 - 0xffe00000   (   2 MB)
    vmalloc : 0xe0800000 - 0xe8000000   ( 120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e0000000   ( 512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init : 0xc0008000 - 0xc002c000   ( 144 kB)
      .text : 0xc002c000 - 0xc058e000   (5512 kB)
      .data : 0xc05ae000 - 0xc05df6a0   ( 198 kB)
<3>slabp->inuse = 0x00000800, cachep->num = 0x00000028
<2>kernel BUG at mm/slab.c:3063!
<1>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00
<1>pgd = c0004000
<1>[00000000] *pgd=00000000
<0>Internal error: Oops: 805 [#1]
<0>last sysfs file:
<d>Modules linked in:
CPU: 0    Not tainted  (2.6.35.14-g5e03802-dirty #1)
PC is at __bug+0x18/0x24
LR is at __bug+0x14/0x24
pc : [<c0030388>]    lr : [<c0030384>]    psr: 600000d3
sp : c05aff08  ip : 0000079a  fp : 00000001
r10: c0024a38  r9 : c0024a30  r8 : dfc00000
r7 : 00000001  r6 : c0024a28  r5 : c0024ac4  r4 : c05bb080
r3 : 00000000  r2 : c05afefc  r1 : c050f4c8  r0 : 00000024
Flags: nZCv  IRQs off  FIQs off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kernel
Control: 0005397f  Table: 00004000  DAC: 00000017
<0>Process swapper (pid: 0, stack limit = 0xc05ae270)
<0>Stack: (0xc05aff08 to 0xc05b0000)
<0>ff00:                   c05bb080 c00d27a0 00000000 00000000 00008000 00000020

<0>ff20: 00000200 c05ae000 800000d3 c05bb080 00008000 00000020 00000000 c0521745

<0>ff40: 00000000 c00d261c c05ae000 00042000 00000020 c05bb070 00000020 c00d3308

<0>ff60: ffe00000 00000002 e0800000 00000000 00000078 c0000000 e0000000 0000026b

<0>ff80: bf000000 c05bb070 c0024a28 00000000 c05affb4 c05bb09c 56251311 00000028

<0>ffa0: 00000000 c0010b7c 00000000 c05bb09c c05b1c40 00000040 c00244dc c05df800

<0>ffc0: c00244dc c00244d8 c05b1c40 00021b48 00021b14 c000898c c000862c 00000000

<0>ffe0: 00000000 c00244dc 00000000 00053975 c05dfb14 00008034 00000000 00000000

[<c0030388>] (__bug+0x18/0x24) from [<c00d27a0>] (cache_alloc_refill+0x140/0x52c
)
[<c00d27a0>] (cache_alloc_refill+0x140/0x52c) from [<c00d261c>] (kmem_cache_allo
c+0x54/0x98)
[<c00d261c>] (kmem_cache_alloc+0x54/0x98) from [<c00d3308>] (kmem_cache_create+0
x210/0x490)
[<c00d3308>] (kmem_cache_create+0x210/0x490) from [<c0010b7c>] (kmem_cache_init+
0x164/0x2ec)
[<c0010b7c>] (kmem_cache_init+0x164/0x2ec) from [<c000898c>] (start_kernel+0x11c
/0x268)
[<c000898c>] (start_kernel+0x11c/0x268) from [<00008034>] (0x8034)
<0>Code: e1a01000 e59f000c eb106fd7 e3a03000 (e5833000)
<4>---[ end trace 1b75b31a2719ed1c ]---
<0>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the idle task!
[<c0032a60>] (unwind_backtrace+0x0/0xf0) from [<c044c260>] (panic+0x54/0xd8)
[<c044c260>] (panic+0x54/0xd8) from [<c0080d74>] (do_exit+0x70/0x5e8)
[<c0080d74>] (do_exit+0x70/0x5e8) from [<c0030884>] (die+0x19c/0x1c8)
[<c0030884>] (die+0x19c/0x1c8) from [<c0033848>] (__do_kernel_fault+0x64/0x84)
[<c0033848>] (__do_kernel_fault+0x64/0x84) from [<c0033ae8>] (do_page_fault+0x28
0/0x2a0)
[<c0033ae8>] (do_page_fault+0x280/0x2a0) from [<c002c2c8>] (do_DataAbort+0x34/0x
94)
[<c002c2c8>] (do_DataAbort+0x34/0x94) from [<c002ca2c>] (__dabt_svc+0x4c/0x60)
Exception stack(0xc05afec0 to 0xc05aff08)
fec0: 00000024 c050f4c8 c05afefc 00000000 c05bb080 c0024ac4 c0024a28 00000001
fee0: dfc00000 c0024a30 c0024a38 00000001 0000079a c05aff08 c0030384 c0030388
ff00: 600000d3 ffffffff
[<c002ca2c>] (__dabt_svc+0x4c/0x60) from [<c0030388>] (__bug+0x18/0x24)
[<c0030388>] (__bug+0x18/0x24) from [<c00d27a0>] (cache_alloc_refill+0x140/0x52c
)
[<c00d27a0>] (cache_alloc_refill+0x140/0x52c) from [<c00d261c>] (kmem_cache_allo
c+0x54/0x98)
[<c00d261c>] (kmem_cache_alloc+0x54/0x98) from [<c00d3308>] (kmem_cache_create+0
x210/0x490)
[<c00d3308>] (kmem_cache_create+0x210/0x490) from [<c0010b7c>] (kmem_cache_init+
0x164/0x2ec)
[<c0010b7c>] (kmem_cache_init+0x164/0x2ec) from [<c000898c>] (start_kernel+0x11c
/0x268)
[<c000898c>] (start_kernel+0x11c/0x268) from [<00008034>] (0x8034)

网友B:
在 u-boot 下用 memtest 测一下内存。如果不是地址重叠就是 DDR 时序配置的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u-boot 下用 memtest 测一下内存。如果不是地址重叠就是 DDR 时序配置的太紧。 ...

你说的第二个是对的 就是时序有问题,关键是不会修改,布线距离不知道怎么算合适,一直换数据就是不对

网友:
访问了非法的地址

网友:
<1>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u-boot 下用 memtest 测一下内存。如果不是地址重叠就是 DDR 时序配置的太紧。 ...

您好,昨天晚上我用bootargs写mem=64M,kernel启动了,现在在找根文件系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样做了,听别人说该搞根文件系统 一个叫ramdisk的东西  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可以知道下吗?谢谢

网友B:
mem=128M 成功吗?然后依次增大呢?

Google initramfs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m=128M 成功吗?然后依次增大呢?

Google initramfs

前几天用240M的不中,打算是先用64M的启动起来,做个保底,然后再增加性能。不过感觉很有限,就是那个时序问题 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想了个下策,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m=128M 成功吗?然后依次增大呢?

Google initramfs

你好,我现在把Linux跑起来了,但是想把时序的问题解决了,又不是很懂,需要改动uboot中DDR的配置时序寄存器,所以请教下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B:
你是什么处理器?时序有问题表现在数据被更改,行列地址又问题表现在内容重叠,需要测试才知道。

你现在 mem=64M 的参数加上可以运行很长时间吗?尝试写入一个临近 64M 的文件看看会不会被自己变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处理器?时序有问题表现在数据被更改,行列地址又问题表现在内容重叠,需要测试才知道。

你现在 m ...

我用的Marvell的芯片 很小众的 arm9 ,现在64M的没有大问题 ,刚才用stream测试了下,当34.2m的时候会发生死机现象,,测试就是用memtest测吗?

网友B:
u-boot 下有命令,linux 下就直接下载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oot 下有命令,linux 下就直接下载文件。

恩恩,我在想如果是行地址重叠的话,那么uboot应该是不能启动的,不知道您说的行地址重叠是指物理上的重叠吗?

网友:
linux  内存这块 是一个大块 没有了解过  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我在想如果是行地址重叠的话,那么uboot应该是不能启动的,不知道您说的行地址重叠是指物理上的重 ...

即使物理地址重叠,U-Boot也有时可以启动,因为 U-Boot占用的空间很小。

网友G:
很明显了高端地址有问题,估计高位数据线/地址线走线太长了,把时钟频率降低,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09-06):
引用 网友G:
很明显了高端地址有问题,估计高位数据线/地址线走线太长了,把时钟频率降低,看有没有问题? ...

恩恩  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