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前置的限幅电路该怎么搭?(已解决)

楼主(2014-08-07):
用MK60DN512采集ad值,信号频率在100hz以下,发现按照稳压二极管搭的一个限幅电路会对信号有影响,求教该怎么搭这个前置的限幅电路?

网友A:
bav99w,小信号钳位,漏电流比一般的稳压管小得多。

网友:
对啊,BAV99,公司一年至少用几十万个,这东西很好用

网友:
我的限幅是这样做的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各位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v99w,小信号钳位,漏电流比一般的稳压管小得多。

这个正向压降有1v,这样最高不是有4.3v了,不会烧吗?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二极管做AD7705的前置限幅电路,遇到信号稍微大点,稳压管的漏电流增加导致AD采集到的数据不线性。
看到有朋友说用BAV99,不知道楼主用的怎么样,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有就是信号是查分信号,那BAV99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正向压降有1v,这样最高不是有4.3v了,不会烧吗?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不会有影响吗 ...

钳位的含义就是在AD输入超过正常幅度的时候将电平限制在AD允许输入范围内,前级信号调理电路应当将信号调整到此范围之内。
你所说的“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是否指的是输入电压为0~5V,直接连接到0~3.3V的AD引脚上?此种情况应当通过电阻分压+轨到轨输入输出运放跟随再接入AD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位的含义就是在AD输入超过正常幅度的时候将电平限制在AD允许输入范围内,前级信号调理电路应当将信号调 ...

没有,主要是在做测量类,空载时前级有震荡,不空载则有正常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主要是在做测量类,空载时前级有震荡,不空载则有正常信号

那是否震荡的电平幅度远远超过正常时电平的幅度,并且经常振荡?这样的话为了对AD以及相关电路起到彻底保护,可以在最前端加入继电器,当不空载时,继电器闭合,将信号接入AD,空载时,继电器断开即可。当然此时也可以加入BAV99钳位,防止空载时信号幅度超过AD范围。

网友:
原来都在用BAV199,当初找的时候那么费劲。。。

楼主:
bav199和1n4147在低频段表现类似吗

网友B:
六楼的电路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楼的电路可以借鉴

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电路,但带来了偏置电压

网友:
使用BAV99W , 面积比 BAV99 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电路,但带来了偏置电压

如果偏置电压是固定的话,那就还可以处理。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偏置电压是固定的话,那就还可以处理。

是固定的,但如果再加偏置又要有超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固定的,但如果再加偏置又要有超的了

就当我没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钳位的含义就是在AD输入超过正常幅度的时候将电平限制在AD允许输入范围内,前级信号调理电路应当将信号调 ...

这个哥们的办法不错,将偏置电压一起考虑进去,通过处理,将AD的信号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哥们的办法不错,将偏置电压一起考虑进去,通过处理,将AD的信号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 ...

没看懂你说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信号是从vcc为5v的情况下在0-5的范围内,电阻分压到3.3以内再输入ad,我的意思是平时信号已经很小了,只是在空载时会有0-5的震荡,如果接电阻有信号时后面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电路,但带来了偏置电压

莫非影响到你后面的放大的偏置。

网友:
好帖子 记下了。。。。。

网友:
学习学习各位大侠的高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你说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信号是从vcc为5v的情况下在0-5的范围内,电阻分压到3.3以内再输入ad,我的 ...

取决于空载情况和带载情况出现的频率相对关系,如果空载出现的很多,就使用继电器切换的方法,反之,直接用二极管钳位即可。
另一种解决办法是使用模拟开关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空载情况和带载情况出现的频率相对关系,如果空载出现的很多,就使用继电器切换的方法,反之,直接 ...

手持式仪器,空载状况无法用频率判定

网友D:
6l楼的二极管,经常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6l楼的二极管,经常用到

我一开始用的也是这个,然后发现低频有偏置电压

网友:
那这个稳压管应该怎么选呢?我是说应该嵌位到多大的电压值呢?比如说AD输入信号最大电压是5v。附件是一个有源二阶低通滤波电路(增益为1)。在滤波电路之前接了一个稳压二极管D1808(2.7v),我觉得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输入信号电压超过ad允许输入的最大电压。但是这个ad允许输入的最大电压时5v,2.7v和5v还差将近一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mark,来学习下限幅电路

网友:
6楼电路可以

网友:
学习了 BAV99W
用途很广

网友:
最好不要用稳压管,用肖特基上下嵌位就oK的

网友:
二极管限幅就可以

网友:
可靠性低些,有危险的啊

网友:
建议用肖特基管,这样可以保护过压不会太高的

网友:
BAV199,受教了

网友:
长知识了,bav99w。

网友:
六楼的电路,我一直在用了几年啦,都没有发现有问题

网友:
使用SS14二极管钳位到电源VCC

网友:
用bav99吧,肖特基、稳压管漏电很大。如果产品温差大,还要注意温漂参数,否则采集到的数据会严重偏差。

网友:
学习了,AD前置限幅电路

网友:
学习了,高手如云啊!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