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 硬盘是否适合做SVN 仓库?

楼主(2014-08-07):
各位大侠,请教下:
目前状态:
使用人员10多人,
每天提交数量不大,
感觉上,写的时间就很少,这个情况下,SSD是否合适?
是否有其他隐患?

网友:
做 RAID 1 或 5 就不怕了.

网友:
svn这个级别都顶不住的话,那ssd还有啥用啊。服务器岂不是打印个log都把硬盘报废了

网友:
ssd最主要的是稳定性不够,只要利用两个做一组备份就好,读写次数你们不用担心了

网友:
用git,服务坏了每个人还有一份副本,再新搭个server继续提交。

网友:
没有问题!已经尝试。
速度感觉没区别,关键在交换机

楼主:
git 还不熟悉,
关键git 的服务器还不知道怎么弄。
另外尝试了多次,还能不把原来SVN 的导入到git中去。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初步有个了解了。

网友:
SSD还有不稳定的特性?  呵呵 高级黑啊

网友:
有那么多讲究?

网友:
服务器都是Intel的,你大可不必担心!选个Intel的随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2014-09-11):
6楼说的是金玉良言,楼主你就从了吧。svn转git我以前弄过,我记得不能直接克隆svn的库,协议版本有问题,要搭一个visualsvn,用git克隆visualsvn的库。

网友:
当然合适,SSD肯定胜任
不过稳妥起见,最好建立备份机制

网友(2015-03-06):
Git比SVN强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