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在一平面上钻比钻头直径大的很多孔,有啥好的方法么?

楼主(2014-08-07):
雕刻机在一平面上钻比钻头直径大的很多孔,有啥好的方法么?
比如这样  孔直径不太一样 但是都比钻头直径大

网友:
不用钻头 用铣刀 直接铣

网友:
直接用铣刀铣

网友:
螺旋铣孔

网友A:
这叫铣了,已经不是钻的概念了。

网友:
成型刀1.6MM 下去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铣了,已经不是钻的概念了。

查了下  用autoCAD生成矢量线  然后生成刀路轨迹应该可以
学习中

网友:
看什么材质了,还有加工数量,薄板可以冲孔。加工几个当然是铣刀上,如果1000个,就不能这样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