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主流的FPGA,alter,xilix,lattice,actel,你用哪家?

楼主(2014-08-07):
市场上主流的FPGA,alter,xilix,lattice,actel,你用哪家?

网友:
两个a家的

网友:
Actel,因为只用过这个

网友A:
四家,你写错2家

网友:
alter,喜欢RAM,+CPU 可以升级固件

楼主:
lattice
不好么????

lattice应该比actel好吧?

网友:
alter xilix 两家都用

网友:
←_←我只认识后两家。。。

网友B:
惭愧,楼主的四家我只见认识两家,而且一家都没用过。只用过altera、xilin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惭愧,楼主的四家我只见认识两家,而且一家都没用过。只用过altera、xilinx的 ...

厂家名字搞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家,你写错2家

而且写错了主流的两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写错了主流的两家

老外公司名字不好写

网友:
XILLIX > ALTER > LATTICE > ACTEL

网友:
用过3家

网友:
除了第三个,其他都在用。

楼主:
我打算在LATTICE 跟ACTEL选一家

大家给点建议。都是flash结构不需要配置芯片的。

网友:
ACTEL 比 lattice 要好些,我感觉。

网友D:
actel吧,但不要从zlg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tel吧,但不要从zlg走

不会吧

为啥啊?
周立宫得不好?

网友:
看看zlg的公司就知道了,除了芯片业务,还有很多模块业务,如果你的方案或者思路被他们了解了,他们有可能会做。

网友(2014-12-10):
用过 altera 和 lattice

网友:
alter,主要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一直都是在用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