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CW不能仿真吧?simulate,记得keil是有(已解决)

楼主(2014-08-07):
RT.

如果可以?怎么操作?

手头没有板子可以验证。

网友:
亲,当然可以仿真啊,点击小爬虫,选择debug configuration,配置好后,然后就进入仿真界面了。
如果你没有板子验证,就没有办法烧录仿真了。

网友:
不能仿真?楼主别开玩笑了

网友:
楼主你指的simulate不会是纯软件仿真吧?你想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A:
如果是纯软件的,你可以看这个:
Create New Connection for Full Chip Simulation
A Full Chip Simulation (FCS) connection runs a complete simulation of all processor peripherals and I/O on your personal computer. Thus, when debugging an FCS project for a selected derivativ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connect your PC with a Microcontrollers development or target board.

To change connection in the IDE, perform these steps.

1.Right-click on your Project > Properties.
The Properties windows appears.

2.Select Run/Debug Settings and click on the New... button.
3.Select CodeWarrior Download and click OK.
The Edit Configuration window appears.

4.By default the project and application is already set. Change the name of your connection if you wish. You will need to create a new Connection. Within the Connection section, click on the New... button.
The New Connection Wizard will appear.

5.Open the CodeWarrior Bareboard Debugging and select Hardware or Simulator Connection. Click Next.
6.Give your new connection a name. For connection type, change the setting to P&E HCS08 FCS for Full Chip Simulation.
7.You will need to select the Target device. You can either select a pre-existing target or create a New target. When complete, click on the Finish button.
8.The wizard creates a simulator project for the HCS08 architecture according to your specifications. You can access and edit the project connections by right-click on your project > Debug As > Debug Configurations.

网友B:
感觉纯软件仿真用不到,寄存器的仿真太麻烦,算法的仿真倒是可能会用。板子没几个钱,买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纯软件仿真用不到,寄存器的仿真太麻烦,算法的仿真倒是可能会用。板子没几个钱,买个呗。 ...

有钱也买不到的时候你怎么办?

等你做好了,时间也花掉了。BOSS的皮鞭早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纯软件的,你可以看这个:
Create New Connection for Full Chip Simulation
A Full Chip Simulation ...

这还是之前HCS08的说明,貌似kinetis的还木有更新。
最后那几步关键的地方最好能有截图撒。

网友:
开源bdm,再做个最小系统,实打实的,才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是之前HCS08的说明,貌似kinetis的还木有更新。
最后那几步关键的地方最好能有截图撒。 ...

kinetis貌似不支持软件仿真,这点我还需要和我们的CW工程师确认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钱也买不到的时候你怎么办?

等你做好了,时间也花掉了。BOSS的皮鞭早就下来了。。。。  ...

什么片子啊

楼主:
KEA128, 80pin的,已经找代理商申请了,不过据说一时半会儿是拿不到样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KEA128, 80pin的,已经找代理商申请了,不过据说一时半会儿是拿不到样品。 ...

晕,确实没有,我这里倒是有几块板子,需要的话可以送,但是没有这个。

楼主:
多谢!手头有其他型号的FRDM板子,先顶上用用吧
坐等样片的日子也是痛苦的。

网友:
KEA直接用来做产品!小公司用新出的MCU需要很大的勇气

网友:
好像和KE系列比较接近,我也想用,大概年底吧。
祝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KEA128, 80pin的,已经找代理商申请了,不过据说一时半会儿是拿不到样品。 ...

那可能是代理商暂时没有库存样片了,需要向公司申请拿样片,再等等吧。
如果公司这边有样品可直接拿,会告诉你。

网友:
可以仿真的!二楼的版主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