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经验分享】PE初始化DMA和串口

楼主(2014-08-07):
最近两个月都在断断续续的学着使用PE初始化DMA,很痛苦,先是手动初始化寄存器,然后反推PE的各项设置,最终总算是搞出来了。
教程写起来比较麻烦,先把程序发上来,还是PE10.4+IAR的,不过还使用了TKStudio,不得不说周公要把这个做成付费的编辑器肯定有钱途。

下面几点要注意:
1、关于PE中的源地址矫正,PE里面不允许设置为负值,可实际上却是可以设置为负值的。而且想要源地址不变只能是负值。注意,现在要实现这个功能要手动的做些工作。
2、另外如果想使用软件控制触发的话,不要在DMA SOURCE MUXING选项里面选择channel trigger,否则就会开启PIT触发(应该是这个源),这样软件触发就是失效了。
3:、initialization选项中不要选择,都则初始化时就会触发一次传输。
4:、串口会在复位的时候发送4个0x00,不过应该影响不大,毕竟一般都是有帧格式校验的。
5、例程是基于串口1的,发送缓冲区空标志触发DMA,由于这个标志位会一直置位,DMA_ERQ |= (1 << 0);        // 启动使用这句话来触发一次传送。
PE很强大,希望夏末的时候KDS和PE里面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网友:
终于再次看到楼主的经验贴,楼主的经验分享很实在,都是实践的积累啊。

网友A:
楼主可以详细讲下怎么配置的,加点图,这样看上去更直观

网友:
楼主最好加点图啊,这样我们看起来更直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详细讲下怎么配置的,加点图,这样看上去更直观

还有3分钟下班,so,回头再说。

网友:
mark经验贴,图文并茂就更赞了。

网友:
谢谢分享,先参考下

网友:
实际应用贴,必须顶起

网友B:
楼主以后如果是自己写的经验分享帖,可以直接在前面加上【网友经验分享】,到时候多了,我会帮你们都罗列出来,做个总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以后如果是自己写的经验分享帖,可以直接在前面加上【网友经验分享】,到时候多了,我会帮你们都罗列出 ...

两个小时,总算是弄完了,高级的用法没有使用,算是抛砖引玉吧,如果有高手在指点一下就更好了。写这个之前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需要,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小时,总算是弄完了,高级的用法没有使用,算是抛砖引玉吧,如果有高手在指点一下就更好了。写这个之 ...

你把附件放到第一楼去,放下面不容易发现。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PE例程,谢谢你的分享

楼主:
如果你们在用PE的话,有问题我很乐意解答,我不会的话大家可以再这里讨论。如果你发现了比较好的技术点的话我可以把它写成教程,并署上你的名字发到这里,帮大家更好的用PE。纯水的回复倒不如先下载下来看看,然后再评论一下更好。连续几天板块都超水区了,却没什么新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们在用PE的话,有问题我很乐意解答,我不会的话大家可以再这里讨论。如果你发现了比较好的技术点的话 ...

我的KE02没有DMA,用不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KE02没有DMA,用不上了。。。

怎么会用不上哟, 你总不会连串口都 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用不上哟, 你总不会连串口都 没有吧

串口那个已经会了。DMA在低端的KINETIS里根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KE02没有DMA,用不上了。。。

貌似整个KE系列都没有DMA啊,是不是?这回真是当单片机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整个KE系列都没有DMA啊,是不是?这回真是当单片机来用了。

是的哦,KE整个系列都没有DMA的,搞不懂这么有用的东东为什么飞思卡尔不给加到里边。

网友:
TKStudio真心不错,可惜停止开发

网友E(2014-09-24):
楼主可否示范一下用KDS生成KL16的串口中断收发程序呢?

帮助文档里面的例程却是查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否示范一下用KDS生成KL16的串口中断收发程序呢?

帮助文档里面的例程却是查询的 ...

已经在你的贴子里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