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L25在IAR中将函数指定到flash地址

楼主(2014-08-07):
【经验分享】KL25在IAR中将函数指定到flash地址
一,        经验分享描述
          在之前的经验分享中写了些在KE02下,CW,IAR以及keil的编译环境中,如何定义constant到指定的flash地址。但是实际上,大家在使用我们kinetis的过程中,可能也希望能够灵活的将某个函数直接定义到指定的flash地址,这样,如果改变这个函数,实际上,只需要改变函数所在的flash,而不需要更新所有的flash。所以,为了方便大家操作,我们论坛里已经推出了在CW下,如何指定函数到具体的flash地址,本文就讲解下,在IAR的环境下如何实现指定函数到具体的flash地址。
二,        经验分享IAR环境下实现
1.在.icf文件中定义函数要存放的地址
可以使用如下格式定义这个地址:
place at address mem:(flash地址) { readonly section .(段名) };
例如,在本次试验中,希望将函数定义到flash地址:0x0001E000这个地址,靠近flash空间的尾部。
实际我们的定义如下图:

当然,实际上也可以定义为:
place at address mem: 0x0001e000 { readonly section .funflash };
2.    在主函数中定义函数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所定义的函数放到1里面所定义的flash地址段中。
举例定义如下:
char funcInROM(int flag) @ ".funflash"
{
        if (flag > 0)
        {
            return 1;
        }
        return 0;
}
此时,这个函数就直接放到了0x001e000地址。
3,测试结果
        本次试验的平台是FRDM_KL25,所使用的IAR平台版本为:7.20.2。代码修改是基于KL25_SC的platinum工程上修改的。
测试结果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在进入debug的状态下,查看memory。
第二部分是在生成的hex文件中查看。
        在测试之前,首先讲一下IARhex文件生成配置,以及hex文件格式。
(1) IAR环境下hex生成配置
           在工程中选择option-> output converter,勾选generate additional output,选择output format为intel extended,然后勾选overidde default,写入你要生成的hex文件名,点击ok。如下图:

(2)hex文件格式
文件格式为:
起始符“:”        数据长度(1B)        存储地址(2B)        数据类型(1B)        数据(16B)        校验码(1B)

这里举个例子:
       :1000C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40
:  :表示一行的开始
10:表示这一行包含的数据长度,一个字节
00C0:表示存储的地址,两个字节,这里是在flash的地址0x000000c0.
00:表示数据类型,一个字节,00为数据记录;01文件结束记录;02扩展段地址记录;04扩展线性地址记录。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代表具体的数据,这里数据都是FF,16个字节。数据的存储是高位地址在前,低位地址在后。
40:表示校验码,一个字节。校验码是0x100-这一行数据总和的低字节,然后取低一个字节。

(3)debug 的memory查看测试
进入debug后,调出memory窗口,方法为:view->memory, 然后在goto中输入要查询的flash地址:0x0001e000,然后按下enter键。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在0x0001e000这个地址的数据为:
0001b500 db012901 e0002001 bd002000

(4)查看对应的hex文件。
编译工程之后,Hex文件在工程的build\iar\platinum\FLASH_128KB\Exe中,打开后可以看到具体的hex内容,找到地址为E000的地方,可以看到结果如下:

即结果为:
00B50100 012901DB 012000E0 002000BD
和窗口memory中的数据:
0001b500 db012901 e0002001 bd002000
相比hex的数据正好是高位地址在前,低位地址在后。
其实这一串数据就是上面定义的char funcInROM(int flag)的十六进制码,可以看到确实是在我们指定的flash地址中,实现了IAR环境下,函数的flash地址指定。

三,        附件
附件提供了本文的PDF,以及测试代码。

楼主:
CW下指定函数到flash地址的链接是这个: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9768-1-1.html
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指正。
后续争取再出一篇keil下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讲的很详细啊。
希望后面再推出keil的

网友A:
挺好,现在飞思卡尔分论坛挺缺这种经验分享帖的

网友:
这个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现在飞思卡尔分论坛挺缺这种经验分享帖的

后面还想写个keil的,这样我们产品目前用的三个常用编译器,函数flash位置指定的问题解决方案就都有了。
你们如果感兴趣哪些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和我讲,这样我以后写经验分享也会尽量往这边靠,写你们需要的。

网友(2014-09-26):
实用贴,顶了!

网友(2015-03-24):
学习了,有空试试

网友(2015-05-07):
感谢楼主分享,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