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了FreeRTOS后,启动文件里的堆栈大小设置还有用么?

楼主(2014-08-07):
stm32用了FreeRTOS后,启动文件里的堆栈大小设置还有用么?

将启动文件的堆栈设置为0了,程序还能正常运行

stm32f10x_vector.s启动文件里
.........................
Stack_Size       EQU     0x00000000
Heap_Size        EQU     0x00000000
.........................

FreeRTOS的FreeRTOSConfig.h
.........................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 unsigned long ) 48000000 )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 ( TickType_t ) 1000 )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5 )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28 )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4 * 1024 ) )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16 )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0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

网友A:
l两个不是一回事吧
印象中ucos的堆栈是定义成全局数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两个不是一回事吧
印象中ucos的堆栈是定义成全局数组的

的确不是一回事,但是裸奔的时候,栈不是得设置一个合适的值么,不然程序可能跑不起来。
但是现在用上FREERTOS了,将栈设置为0,程序还能跑

网友:
改一下linker文件看看 估计不行吧
对于main rtos也算是一个app吧

网友B:
Cortex M3有两个栈指针,OS中,一般是在中断中使用MSP,在普通任务中使用PSP!
你那个设置,只能改变MSP!
另Cortex M3是无法设置栈大小的,只能设置栈指针!如果栈指针设置在RAM最后的位置,栈空间设置为0,编译器不会报错,程序也能运行,只要不与实际使用区域冲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rtex M3有两个栈指针,OS中,一般是在中断中使用MSP,在普通任务中使用PSP!
你那个设置,只能改变MSP!

呵呵,多谢,你是对的。
我刚才看了下map文件,刚好STACK段在FreeRTOS configTOTAL_HEAP_SIZE定义的堆后面,即使启动文件的Stack_Size设置为0,但configTOTAL_HEAP_SIZE定义的堆比较大,所以也能运行起来。

网友C:
设置0还能运行,是把堆的空间给挤掉了吧?

不过堆用处没那么大吧,程序里也没malloc,所以栈溢出进了堆之后,即使破坏了堆的控制结构,也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0还能运行,是把堆的空间给挤掉了吧?

不过堆用处没那么大吧,程序里也没malloc,所以栈溢出进了堆之 ...

栈大小设置为0,刚好占用了freertos开辟的堆,所以没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栈大小设置为0,刚好占用了freertos开辟的堆,所以没出错

是freertos开辟的堆?

你这样会破坏堆的结构吧,空闲块都破坏了。

网友:
如果你用的keil的rtx的话,启动文件里的栈大小就是msp,还是有用的哦,中断例程用的这个栈,rtx的任务栈最小可以做大200字节以下

网友:
应该还是有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