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经验分享】自己整理了一份i.MX6启动流程

楼主(2014-08-07):
最近一直在研究i.MX6的linux启动流程
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i.MX6内部ROM启动流程
2)u-boot启动流程
3)linux内核启动流程
4)根文件系统,服务程序启动流程

楼主:
如果有问题欢迎讨论

网友A:
好像是从mmc启动的。i.MX6 有NAND管理吧,如有用NAND启动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从mmc启动的。i.MX6 有NAND管理吧,如有用NAND启动要注意些什么。

我的是从SPI FLASH启动的。NAND也可以启动,和从SPI FLASH启动流程差不多。

网友:
感谢楼主正在关注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非常支持像楼主这样自己研究的经验贴。

网友B:
楼主以后如果是自己写的经验分享帖,可以直接在前面加上【网友经验分享】,到时候多了,我会帮你们都罗列出来,做个总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以后如果是自己写的经验分享帖,可以直接在前面加上【网友经验分享】,到时候多了,我会帮你们都罗列出 ...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C:
这个PPT相当不错。

提个问题,IMX6Q有4个核心,我们常说的内存映射(或者内存地址空间)是指哪一个核心看到的呢?是4个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PPT相当不错。

提个问题,IMX6Q有4个核心,我们常说的内存映射(或者内存地址空间)是指哪一个核心看 ...

是的,都能看到,不管哪个CPU想读什么地址,都是直接交给MMU,让MMU去决定到底读哪个物理地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都能看到,不管哪个CPU想读什么地址,都是直接交给MMU,让MMU去决定到底读哪个物理地址 ...

4核的好像启动引导的是CPU0对吗,再有CPU0去分配其他另外3个核启动工作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都能看到,不管哪个CPU想读什么地址,都是直接交给MMU,让MMU去决定到底读哪个物理地址 ...

MMU是内核的吧,也就是应该有4个MMU……

楼主:
引用 网友C:
MMU是内核的吧,也就是应该有4个MMU……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
下面这个图是我刚才从泡泡网上一篇文章里截取下来的,应该是每个CPU核心都有一个MMU,从图中左下角也可以看出每个CPU都有一个uTLB。
既然每个CPU都有自己MMU和TLB,假如CPU读一个变量,MMU首先从uTLB中查找页表,经过二级页面、三级页面。。。最后找到正确的物理地址,这个过程说明每个核心的内存映射都是不相干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各自的内存映射关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错误请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核的好像启动引导的是CPU0对吗,再有CPU0去分配其他另外3个核启动工作吧

对的,应该是这样的。
看看网友整理多核启动流程
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 ... h-mmu-cache-enabled

编辑原因:漏掉一张图片

网友E:
跟ARM9 的启动流程好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ARM9 的启动流程好像啊。。。。。。。

是的呢,都是ARM架构,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网友:
先收藏了,用到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