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GHOST系统,误操作删除了所有分区,硬盘还能恢复....

楼主(2014-08-08):
昨晚,用GHOST装系统,系统装好了,但误操作删除了所有分区,硬盘还能恢复数据吗?
求有经验的指教。

网友A:
赶紧把硬盘拆下来 进行数据恢复 恢复软件 论坛里边有 至少能恢复百分之八十以上

网友:
楼主这种错误,我也遭过一次,赶快取下硬盘,应该可以恢复一些,一定要先备份数据

网友:
硬盘数据很重的话,建议拿到电脑城找人弄,应该没问题,去年我也挨一次!

网友:
DISKGEN 搜索分区表. 可以. 以前经常删错.  即使建立新分区也没事. 写了数据就危险了

网友:
分区表弄一下吧,被覆盖的文件就找不到了

网友B:
能恢复,我搞过一次!用数据恢复工具扫描分区在恢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恢复,我搞过一次!用数据恢复工具扫描分区在恢复数据

老大,你用的什么软件恢复的?
我找了两个,一个收费的“数据恢复精灵”,一个是破解的“SuperRecovery”,正纠结呢!
指条明路吧!

网友C:
可以恢复一些。不要再写数据了。装到另一参电脑上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恢复一些。不要再写数据了。装到另一参电脑上恢复

你有好的软件推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把硬盘拆下来 进行数据恢复 恢复软件 论坛里边有 至少能恢复百分之八十以上 ...

前辈,给推荐一个软件名好吗?
找了两个,都可以扫描到原来的分区,不敢下手呀。

网友C:
你在本坛上搜,有一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本坛上搜,有一个不错。

哥,我搜了三个了。
一个收费的“数据恢复精灵3.72”,一个破解版的“数据恢复精灵2.0”,一个是破解的“SuperRecovery”,一个“iCare_Data_Recovery_4.2_XiaZaiBa.exe”(没试呢)。
“数据恢复精灵3.72”和“SuperRecovery”可以扫描到原来的分区,不敢下手呀。
神呀,给我力量吧!

网友D:
不用恢复数据,把分区表重建一下所有数据都会OK的,前提硬盘没有写入任何数据或仅写入前面C盘一点点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恢复数据,把分区表重建一下所有数据都会OK的,前提硬盘没有写入任何数据或仅写入前面C盘一点点数据 ...

+1
用Diskman恢复分区表,基本可以找回数据,简单快捷,

网友:
我在专业公司恢复过,收费500。

网友:
能恢复,我以前弄过

网友F:
肯定是直接弄成一个分区 ,
然后所有数据都不见了是吧,
这个没关系的,
用张光盘进PE吧
这样子方便操作,
然后DISKGEN恢复分区表就好了,除了C盘以外,其它数据都可以找回来的,
切记,请不要写入任何数据了

网友:
重建MBR吧,其它任何扇区都不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用Diskman恢复分区表,基本可以找回数据,简单快捷,

谢谢,用你说的方法已经恢复了。
好怕怕呀!以后再也不乱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直接弄成一个分区 ,
然后所有数据都不见了是吧,
这个没关系的,

谢谢,就是用这种方法。
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用这种方法。
OK了!

OK了就好  数据无价啊

网友:
终于找到弄丢分区的同伴了,1N年前经常性的搞这个,表示diskgun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