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IT如何回溯某一版本

楼主(2014-08-08):
以前是用SVN的,但最近“网络”不稳定,无奈之下要换用GIT,使用TortoiseGit却找不到回溯版本的选项,网上也没有一份完整的TortoiseGit使用教程,很是纠结,请大家指教。
例如我现在已经到PCB1.8了,突然觉得1.5的PCB布局得比较好,1.8的原理图比较合理
那我怎么把原理图保留在1.8,而PCB文件回溯到1.5呢?
用SVN是可以回溯单一文件的,但GIT实在找不到……

网友A:
浏览任意历史版本,然后在修改列表中直接恢复出这个文件。
命令行的自行去查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浏览任意历史版本,然后在修改列表中直接恢复出这个文件。
命令行的自行去查看手册

照着做成功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it reset --hard *****

这样会把整个工作目录都回溯,而不是回溯某一文件

楼主:
这样比较麻烦,要把全部文件都checkout,然后copy所需文件去替换

网友:
git checkout {版本id} {文件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把整个工作目录都回溯,而不是回溯某一文件

前提是要先分支 git branch new_branch
                      git checkout new_branch
                      git reset --h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