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工控的朋友,最近想做重量变送器,请给点参考

楼主(2014-08-08):
有没有做工控的朋友,最近想做重量变送器,请给点参考
比如目前用哪家产品比较多?什么样安装方式的比较多?
什么样的输出形式比较多(4~20mA,0~10V,CC-link,modbus-rtu,deviceNet,profibus-dp,canOpen……)?
参考价格是多少?
有什么需求都可以,万分感想。
如果有参考价值的,额外再奖50莫元,不限人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业以太网有好几种,具体哪一种比较好?谢谢

profinet,西门子的
ethernet,AB的
ETHERCAT,倍福的
以上拼写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对了,给屌丝加上MODBUS

网友B:
这种已经做烂了

网友C:
你有什么优势?在行业内做过多长时间?有多少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什么优势?在行业内做过多长时间?有多少解决方案?

我没有优势,所以来问问前辈

网友:
淘宝买一堆回来研究就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已经做烂了

低端市场都很烂,用到现场总线的还可以,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端市场都很烂,用到现场总线的还可以,价格也不便宜

谢谢!!!!!!!!!!!!!!!!!!

网友C:
现场总线要注意专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总线要注意专利哦

哪些会有专利问题?
象PROFIBUS和CC-LINK如果用厂家协议芯片的话还需要额外的授权吗?

网友E:
建议直接做以太网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直接做以太网接口的

工业以太网有好几种,具体哪一种比较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finet,西门子的
ethernet,AB的
ETHERCAT,倍福的

谢谢!!!!!!!!!!!!!!!!!

楼主(2015-08-12):
引用 网友F:
重量变送器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工控领域中需要称重的场合
他将重量信号转变成别的PLC能识别的信号,如4~20mA、MODBUS、开关量等等
方便PLC进行控制
它与PLC上加装AD采集卡的优势是
1、成本比较低
2、使用比较简单
3、称重计量比较专业

网友G:
做变送器干脆就不考虑通讯,老老实实4~20ma。否则你同一类型产品要分很多自系列,不好生产。比如同样一个0~50KG ±5%的你要有MODBUS版本,有CAN版本,搞晕你。

网友:
很多是485自由协议

楼主:
现场总线式的变送器有它的优点
不同的总线通过选配模块来实现

网友:
做变送器干脆就不考虑通讯,老老实实4~20ma。否则你同一类型产品要分很多自系列,不好生产。

楼主:
现在称重变送器厂家好多都是系列产品
4~20mA的话PLC还要配模拟量接口,而且精度不高
现场总线接口的话好多是标配的,而且精度没有损失
各有优劣吧

网友:
你这个不就是称重仪表嘛  到跟PLC接口了还不是都用仪表了,变送器那是秤台底下装那个

楼主:
看来是业内的朋友,变送器和称重仪表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当然从功能、原理来讲它们是比较类似

网友H:
看这这东西 主要的是放大器  不知道楼主怎么搞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这这东西 主要的是放大器  不知道楼主怎么搞放大器

重量变送器有两种
一种是纯模拟电路做的
另一种是由AD——MCU——DA实现的
我做的是后者

网友H:
不知道楼主 用的是什么芯片 效果如何?  以前实验过称重   发现国内没好的传感器 没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 用的是什么芯片 效果如何?  以前实验过称重   发现国内没好的传感器 没法测试 ...

使用的是ADI的芯片,不过是专供型号官网查不到的,而且我自己设计了电路,性能在业内是比较领先的(自认为)
测试的话可惜选择信号源(如电位差计)或者高精度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ADI的芯片,不过是专供型号官网查不到的,而且我自己设计了电路,性能在业内是比较领先的(自认 ...

丫,大哥!

ADI还有内部芯片?  能方便短息给我型号吗?

或者向您购买下产品也成,模块也成  只要您愿意出售。

高精度的传感器不知道您哪里可推荐

楼主:
型号真的不方便哦
不过你可以买个产品自己拆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型号真的不方便哦
不过你可以买个产品自己拆解

大哥 您让我买哪款?   您给我的连接好像不是您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哥 您让我买哪款?   您给我的连接好像不是您家的,

确实不是我们厂商的,因为我们公司只是针对行业客户销售的,没有淘宝店
我只能到淘宝搜了一家给你,应该是我们的客户开的淘宝店,不过你放心货肯定是从我们这边出的

网友H:
我不能短信(受限制)  真麻烦。

或者您给我下 你们公司的官网产品连接。 或者联系我邮箱dizxh@163.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能短信(受限制)  真麻烦。

或者您给我下 你们公司的官网产品连接。 或者联系我邮箱   谢谢 ...

邮件地址错误无法发信
在这里回复一下:我们公司不针对个人客户,也没有销售官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做变送器干脆就不考虑通讯,老老实实4~20ma。否则你同一类型产品要分很多自系列,不好生产。比如同样一个0~ ...

4-20ma
不可取,现在都全数字时代了,没必要4-20ma了,称重系统更多的是和mis erp系统接口,而不是实时控制,所以工业以太网也没必要,直接用最普通的以太网就可以

网友:
刚才写错了        联系我邮箱diyzxh@163.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4-20ma
不可取,现在都全数字时代了,没必要4-20ma了,称重系统更多的是和mis erp系统接口,而不是实时控 ...

普通以太网连接PLC的话会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以太网连接PLC的话会比较复杂

不复杂啊,称重和plc和连在pc上啊,pc发指令操作plc

网友I:
以太网建议走Modbus TCP吧,什么Profinet、EtherCAT之类的,都需要ASIC芯片或软件协议栈来实现,成本很高的。Modbut TCP协议则简单得多,可以自己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以太网建议走Modbus TCP吧,什么Profinet、EtherCAT之类的,都需要ASIC芯片或软件协议栈来实现,成本很高的 ...

我认为不需要,称重更多的是和mis  erp系统对接,不需要高实时控制,所以普通以太网 也就是物联网模式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不需要,称重更多的是和mis  erp系统对接,不需要高实时控制,所以普通以太网 也就是物联网模式就 ...

需要和不需要的都有吧
可能你接触的领域是不需要的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太网建议走Modbus TCP吧,什么Profinet、EtherCAT之类的,都需要ASIC芯片或软件协议栈来实现,成本很高的 ...

但是人家西门子就是PROFINET,你要接他的PLC就必须遵守它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人家西门子就是PROFINET,你要接他的PLC就必须遵守它协议

西门子的profinet口也是可以支持Modbus TCP的,如果非要做成profinet的也未尝不可。

网友(2016-01-06):
还有ADI专供型号?你是联系ADI帮你特供一个型号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