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详解KL系列ADC的性能,与MSP430对比(已解决)

楼主(2014-08-08):
一新改进项目,原来用MSP430F235,可以满足模拟功能的性能要求,为了增加数字接口的功能,
现在想改为ARM平台,看到KL是16bitADC,开始很是高兴,但看看参数,怎么还不如430?
比如:TUE INL DNL. ENOB是最重要的参数,430没有写,不得而知。
要采集的模拟信号最大频率是5k
这种情况下,KL能用吗?

网友:
楼主你好,5K肯定是可以实现的啊。
我之前写过一个经验分享,你可以先看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7406-1-1.html

楼主:
实现都可以,我关注的是性能,ADC方面KL比430差还是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现都可以,我关注的是性能,ADC方面KL比430差还是好呢?

关于KL的ADC性能,具体参数你可以查看我们的数据手册。
对比一下数据手册你就知道了。
430我没有用过,所以你需要自行对比数据手册。
430是TI的吧?看了ADC好像是12位的。

网友A:
同能硬件环境下实际测试一下,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单次采样有效位可能不稳定,多次平均值效果不错,比积分型AD差不多少。XET256的12位的AD过采样产生16位,一直在用。当然要是对AD性能要求苛刻的话,估计只能用专用的了。

楼主:
看数据手册,感觉这个16bit ADC性能还不如430 12BIT的。
做技术的也要学会宣传!

网友:
实际用用看,KL系列很多是16位的。
感觉MSP430F235和KL的ADC都差不多,ADC里最差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不如直接上参数、上数据手册、告诉一下大家芯片具体型号,这样才有可比性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数据手册,感觉这个16bit ADC性能还不如430 12BIT的。
做技术的也要学会宣传! ...

你是说哪方面呢?
KL25的16位ADC,实际有效位

采样率:

,你说不如的地方,可以把你430的参数贴出来看看,实在不行,你找个板子,自己测试下就知道了。
你要求是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数据手册,感觉这个16bit ADC性能还不如430 12BIT的。
做技术的也要学会宣传! ...

我看了一下TI那芯片,本来是12bit的误差还要+ - 2LSB的就没剩下几位了

KL的好像是有14位的有效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能硬件环境下实际测试一下,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我也觉得楼主应该拿个信号实际测试一下,把测试环境、软件分享出来,顺便给大家科普了

楼主:
KL25 的INL 在12bit模式下是 -2.7 to +1.9

网友:
刚又去看了一下KL的数据手册,16bit的ADC误差没有列出来呢,这个就不怎么好比较了。
不过Kinetis的ADC带差分输入倒是蛮实用的,硬件平均功能也很方便,采样率也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KL25 的INL 在12bit模式下是 -2.7 to +1.9

典型值只有+-1,一般都是典型值。
楼主你可以使用16位的,那精度肯定高过12位的。
还有,KL25的ADC其他不是有一些优点嘛,关键是测试条件不一样,你可以自己测下的。

楼主:
性能参数一直关注的是最大最小值,这是我选型定方案的唯一指标,典型值只作为软件设计时使用,xx年一直如此。

网友:
5K的频率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ARM核心的5K可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5k频率可以啊,msp430的adc性能是不如k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