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人认为较好的嵌入式软件开发流程

楼主(2014-08-08):
调研、可行性研究就不说了。
个人觉得以下三个阶段,大概各占1/3的时间

1、需求分析阶段
功能、约束、性能指标确定。就算开始时不能确定下来,心里也要有谱,完成后要补得上。
在设计和实现阶段要逐项跟踪。

2、设计阶段
数据的单位、范围都确定下来,数据流弄明白了。
内部、外部接口定义确定。
划分好各部件和单元,做好测试的准备。(如果基础好,可以应用成熟的部件和单元。)

3、实现阶段
写完一个单元,测试一个单元。写完一个部件测试一个部件。
系统、软硬件联调也许会比较麻烦,最好在单元实现测试时就做,不要等到整机联调。
对照需求进行整机测试。
实现阶段可能会修改设计、甚至需求。重新把文档整理好。

楼主:
增量式大家用得最多,但我对瀑布式开发更放心。

楼主:
从苏州大学飞思卡尔中心了解到组件化的底层驱动,觉得很好。
比那些标准的库要清晰、放心。

网友:
程序要模块化,提高效率!

网友:
小公司,没机会想这些,一上来就很着急,抓紧实现功能,拿出个样机

网友:
某个模块有一个按钮,可能点击到N次的时候会报错,如何测试出这个N是多少?

网友:
可以参考。。。。。

网友:
mark一下,希望更多人来讨论、关注这种流程类问题

网友:
刚刚如手的时候,调试成功最重要

网友:
没什么意义,这个因情况而异.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可以参考。

网友:
个人感觉很重要,之前在学校做项目自己也总结了一个开发流程。后来发现跟皮炎公司的流程差不多。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来好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增量式大家用得最多,但我对瀑布式开发更放心。

什么是瀑布式开发?????

网友:
现在小公司没这么多讲究,老板要求的是 赶紧把样机做出来

网友:
大公司才按部就班。

网友:
多人合作就有必要

网友:
这个也是个人习惯,目前好像没有标准化的流程

网友:
没什么意义,这个因情况而异..............

网友:
感觉按规矩来还是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增量式大家用得最多,但我对瀑布式开发更放心。

迭代式,大公司、小公司都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迭代式,大公司、小公司都在用。

迭代式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迭代式是什么意思呢/

先把东西做出来,再修改。现在很多安卓APP都是这样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把东西做出来,再修改。现在很多安卓APP都是这样做。

好像就是小公司的常规开发手段,开发人员受尽老板客户的折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就是小公司的常规开发手段,开发人员受尽老板客户的折磨

迭代式,不分大公司、小公司。迭代式模型是是RUP(Rational Unified Process,统一软件开发过程,统一软件过程)推荐的周期模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迭代式,不分大公司、小公司。迭代式模型是是RUP(Rational Unified Process,统一软件开发过程,统一软件过 ...

在先把东西做出来之前,需求是确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迭代式,不分大公司、小公司。迭代式模型是是RUP(Rational Unified Process,统一软件开发过程,统一软件过 ...

如果需求没明确的话,那后边改动会很大的,甚至是大改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先把东西做出来之前,需求是确定的吗?

瀑布式、迭代式,这些软件工程教材里都有讲,都在用。并且,现在迭代式貌似更流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瀑布式、迭代式,这些软件工程教材里都有讲,都在用。并且,现在迭代式貌似更流行。 ...

好的,有空去翻翻教材

网友:
写得不错,简洁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瀑布式开发?????

自己找本软件工程的书,扫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像就是小公司的常规开发手段,开发人员受尽老板客户的折磨

深受其害,需求不明,或者需求常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深受其害,需求不明,或者需求常变

除非硬件改动,对于业务层来说,如果因需求变化而搞得很头疼的,我觉得可能是架构方面没有设好;吊丝电工就得学会逆来顺受,尤其是一帮2B一样的隔行BOSS;

网友:
谢谢楼主的总结哦  值得参考  不过小公司就不一定了

网友:
这个绝对要赞一个,对自己还是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顶,小公司就不要奢望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