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对脉冲的一般要求

楼主(2014-08-08):
控制器输出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时,如果脉冲的形式如图(假设最小脉宽大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最小要求):
Pulse Train A, B, C 导致的实际运行效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
如果都是检测上升沿的话,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你的驱动器是认上升沿的,同样型号的驱动器,电流、细分、负载设置一样的话,应该是一的运行步数和速度。

楼主:
当然外界条件完全一样,大多数驱动器是认上升沿的吗还是完全没有行业定义。

thanks so much.

网友(2014-10-11):
只要驱动器能够接受 脉冲序列B   效果都是一样的, 甚至这样都可以
在一个定时器中断里面 for i=0;i<multi;i++; {delay(us);PLUS ~=PLUS;}都是可以的。

网友:
看这波形图,暗示上升沿有效
——那就是一样的。

网友:
也一直有疑问过这个问题,只是不知道驱动器那边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