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的jtag下载问题

楼主(2014-08-08):
这是什么情况?测试了jtag各个引脚的电位都是正确的。什么情况,烧了?

网友A:
目标板没加电。或者jTag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板没加电。或者jTag禁用了?

加电了,没烧过程序,刚焊上的片子,不知道是不是温度太高烧坏了,那怎么能把jtag时能呢

网友B:
首先温度高是不会烧坏的,多检查一下电源、晶振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温度高是不会烧坏的,多检查一下电源、晶振和复位

这样啊,电源是没有问题的,晶振和复位怎么检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温度高是不会烧坏的,多检查一下电源、晶振和复位

复位电路查了,没有问题,那振荡电路就两个电容和一个晶振,换了个晶振也没用,会不会是熔丝位的问题,可是做好板子后还没第一次就下不进去程序了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C:
感觉有个USBASP下载程序就够用了,没用过在线调试的

网友D:
不要用jtag供电,直接5V供电就行了,我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jtag供电,直接5V供电就行了,我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

没有用jtag供电啊,有单独供电的

楼主:
换板子当然好使了,我这个是刚自己做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个USBASP下载程序就够用了,没用过在线调试的

asp也不好使,所以才想用jtag的,我已经把isp的mosi和miso连到PE0和PE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