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SPI模式调试SD卡,初始化不成功

楼主(2014-08-08):
我用示波器看过SD卡管脚的波形,方波有毛刺,发送的命令没有返回值。请问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还有硬件上的电路有何特别的要求?

网友:
SPI是32还是16位的

网友:
降低速度看看。

楼主:
我是用KL26单片机做的,应该是32位吧,不过给SD卡发数据是8位的

楼主:
频率我降到10k,也不行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静等大神解答

网友A:
再降看看。要不换张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降看看。要不换张卡

换过了,还是不行。请问上拉电阻有什么特殊要求吗?还有单片机给SD卡的时钟信号有毛刺,这个有影响吗?下面是图片

网友:
这个不懂了。我一般都是一次性就调好了。没做稳定测试

楼主:
还有,那个SPI寄存器CPOL,CPHA是置一还是置零啊?

楼主:
SD卡初始化成功了,文件系统能用

楼主:
我用KL26调试SD卡,相同的程序,为什么初始化不成功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B:
毛刺是因为阻抗不匹配导致的过冲…………

放大看看,有没有达到误触发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刺是因为阻抗不匹配导致的过冲…………

放大看看,有没有达到误触发的电压 ...

但是频率比较低的时候,就没毛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频率比较低的时候,就没毛刺

频率低的时候,导线可以当做集总元件,当然不会有毛刺

频率高了就会涉及到传输线原理,会有信号的反射与叠加

网友:
lz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低的时候,导线可以当做集总元件,当然不会有毛刺

频率高了就会涉及到传输线原理,会有信号的反射与 ...

哦,我们试过用电容滤波,有一些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们试过用电容滤波,有一些作用。

这个不是电容滤波,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电容滤波,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我错了。。。

网友:
根本不用在乎这个问题的,示波器测出来就是这样

除非在下降沿后有一个类似于下图中的尖峰,会有可能导致误识别

楼主:
最后,我换了一套SD卡的SPI初始化程序,就可以写SD卡了

网友(2015-01-18):
引用 楼主:
最后,我换了一套SD卡的SPI初始化程序,就可以写SD卡了

楼主能否共享分可用的程序呢~~? 9454361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