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3输入求助

楼主(2014-08-08):
如图 那个大大的U014是一个电流互感器 底层的三个电阻分别为中间的100欧 两边的47欧 分别接在CS5463上  R110为300K电阻 KD07为压敏电阻 问这种解法是否有问题?

网友:
仔细看一下文档,这个片子太老了吧

网友:
是电流互感器还是  电压互感器?  输入是 电压信号嘛。

然后LZ 也问的笼统了。   你的输入信号多少, 互感器的变比多少?

网友:
KD07应该换成两个二极管,焊接时方向相反,这样才能起到保护作用,用压敏电阻没什么意义。

网友:
不能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