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值滤波 采集三次数据取中值

楼主(2014-08-08):
中值滤波 采集三次数据取中值

中值滤波法和比较取舍法
中值滤波法是对一个采样点连续采样N次(一般N取奇数),将N个采样值按大小顺序排列,取中间值为本次采样值。中值滤波法能有效地克服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或采样器不稳定引起的误码等脉冲干扰。

连续读取AD数据三次,取中间值,大家AD驱动都是这样实现的吗?

网友A:
我采集10几次,去掉两个最大值,去掉两个最小值,取中值或者取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采集10几次,去掉两个最大值,去掉两个最小值,取中值或者取平均。

所有的AD采样程序都要有软件滤波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的AD采样程序都要有软件滤波功能吗?

最好要咯,这样曲线才平滑点。实际运用场合复杂点,有时候会采集到莫名其妙的值。

网友:
采集3次太少了吧

网友:
直接滑动滤波,当然只用于显示和慢速保护.

网友:
我直接取平均值了。。

网友:
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