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汇编指令机器码的解读

楼主(2014-08-08):
今天看到一个帖子,关于汇编指令和机器码的,原帖地址:http://www.amobbs.com/thread-4328464-1-1.html
比如说:“0001 11rd dddd rrrr    ADC  Rd, Rr”中的: “11rd”的“rd”是什么? “dddd”又是什么? “rrrr”又是什么?
请教了,谢谢!!

网友A:
不如找本书看看AVR汇编

网友B:
“0001 11rd dddd rrrr    ADC  Rd, Rr” 中,ddddd表示Rd寄存器号(0~31),比如R1为00001。同理,
rrrrr表示Rr号,在该指令中,rrrrr的位置不连续。

例: ADC R1,R31  => “0001 1110 0001 1111”

熟悉一种单片机指令系统,基本上可以用FPGA实现这个单片机的CPU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01 11rd dddd rrrr    ADC  Rd, Rr” 中,ddddd表示Rd寄存器号(0~31),比如R1为00001。同理,
rrrrr ...

谢谢!非常感谢!那个rd为什么是1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找本书看看AVR汇编

仁兄可有推荐的书籍?我看的是马潮老师的avr书籍····

楼主:
谢谢,你也可以学习一下,很有意思

网友C:
r是源寄存器,d是目的寄存器。rrrrr源寄存器号码0~31,ddddd是目的寄存器号码0~31.add Rd,Rr指将“源”寄存器中操作数+“目的”寄存器数=结果放入目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r是源寄存器,d是目的寄存器。rrrr源寄存器号码0~31

谢谢,请看看四楼,“11rd”中那个rd为什么是10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看看四楼,“11rd”中那个rd为什么是10呢?

中间那5个ddddd是连在一块的0000 1(二进制),代表“目的”寄存器R1;两边5个rrrrr是被di割开了吧,连起来看就是1111 1代表“源”寄存器31。

R=Register寄存器;r=resource源;d=destination目的,我是这么记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5个ddddd是连在一块的0000 1(二进制),代表“目的”寄存器R1;两边5个rrrrr是被di割开了吧,连起 ...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