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牛指教!7A开关电源芯片转接板设计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4-08-08):
小弟最近接了一个活,要替一块7A开关电源芯片LTC3415画一块转接子板,安装在母板上。芯片和外围电感电容全在转接板上。外部电源由母板通过排针加到芯片上,输出电压再经由排针输出到母板上。小弟现在有几个疑问:
(1)一般排针的额定电流有多大?一般买回来的排针都不会标牌子,有什么办法可以简单测试一下。
(2)如果排针通流能力有限,那么会对输出电流产生什么影响?比如,芯片输出5A电流,但是子板和母板之间只有一根额定电流3A排针供输出电流流过。
(3)一般对于这样的板子,几层板比较合理。小弟参考了LTC3415的DEMO,发现他用了6层板,大致是电源/地/功率器件,地,信号线,信号线,SW(同步整流mos管间的输出端),电源/地这样的安排。考虑到成本,可否压缩为四层板?四层板又该如何布局?尤其是对于SW这样的噪声源一般如何处理?
PS:大牛们不要问我为什么有子母板这么离奇的想法,老板的想法一般人不太会理解的,哈哈!

求大牛们指条明路!

网友A:
看针的质量了,一般2.54间距的那种3A-5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针的质量了,一般2.54间距的那种3A-5A吧

那什么样的针质量好一点,有啥好牌子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什么样的针质量好一点,有啥好牌子可以推荐的吗?

看你的预算了 为什么不能多根针分担电流
镀金针也很难做到5A以上吧(前提是留够冗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预算了 为什么不能多根针分担电流
镀金针也很难做到5A以上吧(前提是留够冗余) ...

我就是想用多根针分担一下电流,才想知道针的额定电流是多少,根据额定电流来决定针的数量。是不是镀金针载流能力大一点啊,我手头能找到的镀金针就是比较细,好像是做老化用的,也不知载流能力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预算了 为什么不能多根针分担电流
镀金针也很难做到5A以上吧(前提是留够冗余) ...

之前同事设计了一个版本就没有注意到针的额定电流,只用了一根针输出7A电流,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片子老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同事设计了一个版本就没有注意到针的额定电流,只用了一根针输出7A电流,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片子 ...

像这种板对板 我觉得用标准的电连接器(矩形插座) 比较好 指标都很过硬 但是成本高
我都用杭州开普的 单针5A

网友C:
随便说点吧
首先,单针载流能力只是决定温升是不是会把自己烧了,并不是说不会对负载端的端电压没影响
然后,插针的阻抗,这种电流要考虑,接触电阻肯定要考虑的
再者,负载端动态特性怎样?根据动态特性,补偿放大器最好好好调,当然,这样一来,插针的接触电阻就又要一起代进去算了

网友D:
这个一定要用好的品牌的板对板的连接器。1.有品牌的都是测试过的,电压,电流,阻抗都有参数。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定要用好的品牌的板对板的连接器。1.有品牌的都是测试过的,电压,电流,阻抗都有参数。可以问我。 ...

可否推荐几款,供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说点吧
首先,单针载流能力只是决定温升是不是会把自己烧了,并不是说不会对负载端的端电压没影响
然后 ...

看来您有相关调试经验啊,那我还想请问您一下,什么情况下容易把电源芯片烧坏掉,尤其是输出端的MOS管?是芯片的散热,还是PCB导线或是插针载流能力,或是输出电感、电容选型不对,或者是芯片模拟部分自激?

网友E:
在开关电源界有这么一个经验:变压器的铜线每平方毫米能流过的电流6A~10A,麻烦你自己换算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开关电源界有这么一个经验:变压器的铜线每平方毫米能流过的电流6A~10A,麻烦你自己换算一下吧。 ...

谢谢,虽然我们没用到变压器,但铜线载流确实在选择板子和电源连接线时确实需要考虑一下,记下啦。

网友:
楼主有没有QQ 联系一下。

网友F:
遇到土豪了,电源都6层了。

网友G:
我改过一个LINEAR的3890板子,24V转12V25A的原来是6层板转4层 建议PCB厚度2盎司,铜箔压降要注意,采样反馈点选好,电容要选好LINEAR喜欢用固态,国产的电容ESR太大,连接的话也可以用铜柱,散热也是问题电感热量不比MOS小,还有走线别画线了直接填充块,想起来的也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土豪了,电源都6层了。

我也没想明白他的评估板为啥要用到六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改过一个LINEAR的3890板子,24V转12V25A的原来是6层板转4层 建议PCB厚度2盎司,铜箔压降要注意,采样反馈 ...

感激涕零!其他几点比较好理解,就是铜箔压降和采样反馈点在设计的时候怎么估计,或是有什么一般性的设计原则不?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