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在平衡位置小幅度摇晃的问题

楼主(2014-08-08):
我的大四轴在平衡木上调试的时候,回复效果我觉得还行,给扰动后很快就能平衡,但是不给扰动时它自己会有最大±4度左右的摆动,怎么办呢?
我试着把PD值都加大过后摆动的幅度会有所减小,但是受到干扰后又要震荡很多次才能再次稳定

调四轴的老手帮帮忙啊!!

网友A:
再对角速度做个微分控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对角速度做个微分控制试试

我就是对角速度做的微分控制啊,也就是我PID控制中的D微分项,你说的微分控制是指什么呢?

网友:
看我的回复是对角速度的微分,不是角度的微分,就是PI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