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6 3.3v没法工作

楼主(2014-08-09):
按照技术手册工作电压是2.0-5.5
  可是测试5v 可以工作
3.3没法工作

网友A:
别整这没用的,什么叫3.3V没法工作?你就这么肯定不是你的程序或者硬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
不是吧。我就是用在3.3下啊。

网友:
压根就启动不了,还是其他的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频率忒高了?

网友C:
检查BOD设置,一定是你的问题而不是芯片的

网友:
楼上的正解。。

不过, 建议使用更新颖的16F193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整这没用的,什么叫3.3V没法工作?你就这么肯定不是你的程序或者硬件设计的问题? ...

软件在5v供电下可正常运行,3.3v就没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频率忒高了?

内部4M.5v下可以IO口翻转可以上上拉的LED亮灭,3.3v下IO口一直为0.7v??

网友:
引脚悬空,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BOD设置,一定是你的问题而不是芯片的

是BOD的原因。没有配置默认是4v的
多谢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频率忒高了?

外部8M  不算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BOD的原因。没有配置默认是4v的
多谢拉 !

BOD啊,有次也吃过亏。

网友(2014-09-17):
BOD 这个坑以前也曾掉进去过;不过吃过亏后,就有免疫力了